如何判断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优劣?精度上有没有行业指标?

楼主:
如何判断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优劣?精度上有没有行业指标?

网友:
各有各的精度,只要符合人家的手册就是合格的。

网友: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从各个参数(测量范围、控制范围、精度、输出供电电源等)来看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即可,如果一味的要求过高,相应成本自然就高了。QQ:3724996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温湿度传感器的相关资料吗,最好是测土壤的!谢谢!404047998@qq.com;404047998.

网友:
不过也同问,,温度传感器有没有行业指标?

网友:
没有行业标准。

各个精度的都有市场,精度高成本高,低成本精度低些,温度范围,测量精度,受腐蚀能力,受湿度影响干扰等各类因素。

上面有朋友说的对,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要看应用需要什么样的性能参数的传感器再去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直接购买的渠道?直接看到价格
少量试用

网友:
可以加电阻测一下

加一个200殴电阻和一个10殴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网上标的价格都是比最终成交价高,通常要电话联系确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直接购买的渠道?直接看到价格
少量试用

忘了,我这个回帖怎么回事来着的?
自己在7楼,回复7楼的帖子?

是不是是回复别的帖子的时候发错(有时候拷贝一下防止一些意外情况,粘贴错了地方?)了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土壤温度容易测,土壤湿度(含水量)是世界难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热电阻和热电偶,都有国家标准。

网友:
适合就可以了 我们最近用的传感器就比较方便 存储数据什么的都可以 误差也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