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有人用IAR开发过STC的单片机吗?Orz...

楼主:
之前用IAR for ARM感觉印象不错~
最近要用51,之前都是用的Keil,打算试试IAR,于是去下载了IAR for 8051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89C5608AD

但是程序编译之后烧进去不能执行啊!!代码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啊!!!
#include
int main()
{
    while(1)
    {
        P2_bit.P2_6 = 0;
    }
}

我在P2.6上接了一个LED
这都不行啊!!!MCU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我设置的有问题吗?求大侠搭救!

网友:
解决了!!!

在连接器选项中选择生成文件的格式为intel-standard即可~!

网上看了很多文章,都说是生成intel-extended格式,这是不对的,至少对STC的MCU来说是不对的。。。

网友:
既然keil已经熟练了,能到到最终效果,何必非要用IAR。

网友:
你太帅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要用C++面向对象的特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程序很简单. 除了连接器选项中选择生成文件的格式要设为intel-standard,还有其他要设置的吗?  可以加QQ好友吗 398140065. 瞎折腾了好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