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降温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三相输入,输出为400v/1.5A,电感怎么降温使得不那么热,效率能否提高呢?

网友:
电感发热,一般有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磁芯(铁芯)的损耗造成的,可以让它工作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小一些会好些。
二是电感的导线发热,可以用粗一些的线,或者用更小电阻率的线,如果是高频,可以使用镀银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如果三相输入,输出为400v/1.5A,电感怎么降温使得不那么热,效率能否提高呢?

三相输入到哪?是50赫兹吗?是正弦波吗?从哪输出为400v/1.5A?电感在什么位置?有参数吗?什么作用?有多热?不那么热是多热?是什么效率?现在有多少?你是学什么的?几年级?是中国人吗【不像】?

网友:
楼上太有才了  关注

网友:
电感是不用降温的,工作时过热说明是参数规格选择不当,只有大功率的电力设备才需要采取降温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