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端口TA0.0之间的区别

楼主:
那一位高手知道P1.1和P1.5在作为TA0.0使用时有什么区别……怎么P1.1不能进行PWM输出?

网友:
小弟愚见,TACCR0无法输出PWM是由PWM的输出单元(OutputUnit)的驱动输入决定的,如下图TACCR2的图解,驱动单元需要EQU0和EQU2两个信号来控制PWM的输出。对于TACCR0来说,只有EQU0这一个输入信号,自然无法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