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实践经验的PCB工作者覆铜的问题

楼主(2012-08-02):
请教有实践经验的PCB工作者覆铜的问题
什么情况需要给PCB覆铜,什么时候没必要呢,而且覆铜时,线宽有什么要求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工作者

网友A:
敷铜的主要目的是,减小地线阻抗,提高抗干扰能力;降低压降,提高电源效率;还有,与地线相连,减小环路面积。一般用网格覆铜和实心覆铜,但实心覆铜可能在焊接加工流程中造成几个后果1、大面积覆铜的铜皮起泡2、造成印刷板弯曲变形3、与大面积覆铜相联接的焊盘无法得到足够的热量,造成虚焊。一般覆铜的线宽没有什么要求。但在走线时,会按照印制导线的载流量,可按20A/mm2计算,即当铜箔厚度为0.05mm时,1mm宽的印制导线允许通过1A的电流,即线宽的毫米数就是载流量的安培数。具体看你设计的电路板的负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