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手求前辈指导一问题

楼主:
没什么基础,但还是动手做点东西。
一个传感器,返回高低电平(高4.7v  低0.2v)
想用单片机读取返回信号。
可是发现,直接用单片机管脚接开发板上的VCC,单片机可以检测到高电平啊,但是接传感器的返回信号就是无法识别的样子,用电压变侧过返回的电压确实4.7..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求帮助

网友:
帮帮忙。答谢

网友:
加个电流驱动试试,可能你的传感器有电压传送,但是没有电流,所以驱动不了后面的端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单片机管脚置低电平,加VCC后管脚电位被拉高,可是用我需要的模块连接单片机管脚,本来是高电平,却没有拉高单片机管脚,反而被单片机管脚拉低...这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了个电阻,不行。继续尝试,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