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矩阵键盘

楼主:
各位,调了半天了,怎么貌似都不得行啊,麻烦各位大神帮我看一看~,谢谢!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char H[]={0xe0,0xd0,0xb0,0x70};  //行
unsigned char L[] ={BIT0,BIT1,BIT2,BIT3};  //列
unsigned int keyvalue;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P1SEL=0X00;
          P1DIR =0Xf0;
          P2DIR |= BIT0;                                // 设置输出
        //  P2OUT &=~BIT0;
      for(;;)
        {
                        keyscan();
                        if(keyvalue<16)
                        {
                         P2OUT &=~BIT0;
                         _delay_cycles(500);
                    }
        }
}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
    unsigned int i=0,lie=0,j=0,hang=0;

    P1REN=0X0F;    //上拉使能
//    P1IN=0X0f;
    P1OUT=0xf0;
    if((P1IN & 0X0F)!=0X0F)
    {
            _delay_cycles(100);
        if((P1IN & 0X0F)!=0X0F)
        {

           _delay_cycles(100);
           for(i=0;i<4;i++)     //行检测
          {
                 P1OUT = H;
             for(j=0;j<4;j++)//列检测
             {
                  if((P1IN & L[j])!=L[j])
                  {
//                       P1OUT=0X00;
                    hang=i;
                    lie=j;
                    keyvalue=lie+hang*4;
                  }
              }
           }
       }
    }
    return keyvalue;
}

网友A:
到处都是小毛病,适合做二级C的改错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处都是小毛病,适合做二级C的改错题

而且扫描行是让行逐个为高电平不是低电平吧
请明示都哪些地方有小毛病,unsigned char H[]={0x10,0x20,0x40,0x80};  //行,行扫这样也不得行!我是新手,忘不吝赐教!

网友A:
感觉有点乱啊,/*xxx*/是我补的注释。论坛显示代码补全,你可以复制到别的地方看
#include "msp430g2553.h" /*这里引号行吗?引号引用工程内文件,<>尖括号引用编译器的文件*/

unsigned char H[]={0xe0,0xd0,0xb0,0x70};  //行    /*低电平扫描行的话,列的针脚最好加上拉电阻*/
unsigned char L[] ={BIT0,BIT1,BIT2,BIT3};  //列    /*最好与行对应为低电平*/
unsigned int keyvalue;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这个函数里已经对keyvalue操作了,就不用返回keyvalue值了*/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P1SEL=0X00;  /*这句一般不用写,PxSEL默认是00*/
          P1DIR =0Xf0;
          P2DIR |= BIT0;                                // 设置输出
        //  P2OUT &=~BIT0;
      for(;;)
        {
                        keyscan();
                        if(keyvalue<16)
                        {
                         P2OUT &=~BIT0;
                         _delay_cycles(500);
                    }
        }
}

unsigned int keyscan(void)
{
    unsigned int i=0,lie=0,j=0,hang=0;
    P1REN=0X0F;    //上拉使能  /*这句可以放在main中初始化部分*/
//    P1IN=0X0f;
    P1OUT=0xf0;
    if((P1IN & 0X0F)!=0X0F)  /*这部分是判断有键持续按下吧,但是不扫描怎么知道有键按下,这个可以放到扫描语句里*/
    {
            _delay_cycles(100);
        if((P1IN & 0X0F)!=0X0F)
        {
           _delay_cycles(100);
           for(i=0;i<4;i++)     //行检测
          {
                 P1OUT = H;  /*笔误吧,或者是跟论坛的代码冲突了*/
             for(j=0;j<4;j++)//列检测
             {
                  if((P1IN & L[j])!=L[j])  /*我不太会这种判断,我一般直接判断哪个脚等于什么值*/
                  {
//                       P1OUT=0X00;
                    hang=i;    /*这两句有点啰嗦吧*/
                    lie=j;
                    keyvalue=lie+hang*4;  /*G2553能直接做乘法吗?我编译时总提示让我用硬件乘法器,而且硬乘还得等几个机器周期*/
                  }
              }
           }
       }
    }
    return keyvalue; /*这句没什么用*/
}

我写了一个,你可以参考一下
/*  4x4键盘,按键值为0-15,并以2进制数点亮Led
*
*  P1.0-P1.7接键盘1-8脚,P2.0-P2.3接Led,共阴接法
*
*/

#include

const unsigned char Row[]={0x01,0x02,0x04,0x08};  //行为高电平扫描
const unsigned char Col[]={0x10,0x20,0x40,0x80};  //列检测高电平
const unsigned char Led[]={0x00,0x01,0x02,0x03,
                            0x04,0x05,0x06,0x07,
                            0x08,0x09,0x0a,0x0b,
                            0x0c,0x0d,0x0e,0x0f};  //Led亮法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KeyBuff = 0;  //定义为char的话存储的不是数值,不知为何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temp1;  //全局定义会不会对内存有优化,而不是每次调用函数都重新定义

void ScanKey()
{

    //KeyBuff = 0;
    for(i=0;i<4;i++) //行扫描
    {
        P1OUT = Row[i];  //行依次为高电平
        __delay_cycles(1000);  //防抖延时,不知道该插到哪里
        temp1 = P1IN & 0xf0;  //只取列的数据,PxOUT会影响PxIN的数据
        for(j=0;j<4;j++)  //扫描列
        {
            if(temp1 == Col[j])  //判断按键取值为那一列对应的值
            {
                KeyBuff = (i<<2) + j;  //计算该按键对应的数值
            }
        }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 |= 0x0f; //P1方向,低位输出,高位输入
    P1REN |= 0xf0; //开启P1输入端电阻
    P2DIR |= 0x0f;  //P2输出

    while(1)
    {
        ScanKey();  //扫描按键
        P2OUT = Led[KeyBuff];  //点亮Led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有点乱啊,/*xxx*/是我补的注释。论坛显示代码补全,你可以复制到别的地方看#include "msp430g2553.h" /*这里引号行吗?引号引用工程内文件,尖括号引用编译器的文件*/

unsigned char H[]={0xe0,0xd0,0xb0, ...
万分感谢!

网友:
G2253的内部上拉很弱的。建议你改为外部上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啊,终于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