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从低功耗模式唤醒之后,程序怎么执行?

楼主:
2芯积分
我在主函数中使430进入LPM3,在中断里面退出LPM3,请问退出后CPU从哪里执行?
程序大概是这样的(我发现它能进入中断,能唤醒,但是不是按照我想的去运行):

main()
        语句1;
        语句2;
                语句3;
                语句4;
                LPM3;
         }
}

中断服务程序:
{
             LPM3_EXIT;
}

唤醒后是执行语句3吗?还是执行语句1?

网友:
应该是语句3

网友:
CPU從哪邊sleep之後,就會從哪邊喚醒,你從LPM3;進入,中断服务程序之後
它會從LPM3;下一句開始執行,也就是语句3;

网友:
谢谢大家,前面三位网友都说语句三,我想每个人都给芯币的,可是没有这个规则。确定的详细解释的是二楼的,所以我把芯币给2楼的朋友。同样谢谢一楼和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