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启用外部晶振后,无法达到8Mhz执行速度

楼主:
以前使用的时候没用去测试,但这次由于要用到准确计时,我让I/O口不断反转,然后用示波器测量却只有666.7KHZ,想了很久,也反复看了使用手册几遍也没有解决,望知道的朋友多多指教,谢谢!!!(寄存器相应值已经更改为8MHZ最高输出)
    BCSCTL1=0x00;//XT2开启
      do{
                       IFG1&=~OFIF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uint i=20;i>0;i--);
                }while(IFG1&OFIFG);//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SELM1+SELS;//MCLK SMCLK时钟源为TX2CLK不分频

网友:
MSPg2553的LFXT1不支持HF的即高频模式,所以8MHz也就不适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不是那个型号,是msp430f149

网友:
这个真个令人很茫然

网友:
应该是
BCSCTL2 |= SELM_2+SELS;      /* MCLK,SMCLK= XT2 (safe),主时钟移到XT2高频晶振上*/
你切到SELM_1是到内部DCO上了。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档位问题

是不是示波器档位问题?换到10x档试试看,两个档位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是因为这个代码在编译后的汇编语言指令的周期问题,不是单周期

网友:
是否用到8MHz的外频,用示波器一看便知,而且10M以下晶体都是基音晶体,不会存在谐波、基波问题,只要能起振工作,频率就不会错。速度不够的问题应首先检查代码,还要注意高级语言的编译效率问题。

网友:
五楼说的有道理。。。可以查看寄存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