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msp430g2553串口问题

楼主:
MSP430 LaunchPad是TI新推出的一个超值开发板。这个开发板不但带有一个USB编程器,同时还有USB转TTL串口功能,对于调试非常方便。它不但可以调试LaunchPad的串口,还可以调试外部目标板的TTL串口(3.3V系统)。在需要调试别的系统的目标板上的TTL串口时,可以先取下板上RXD和TXD的短路块,然后通过杜邦线进行连接其他的目标板。 不过在使用中发现,外部目标板有时会出现接收数据错误的现象。经过实验发现,如果目标板的RXD引脚没有接上拉电阻,或者没有允许内部上拉电阻时,就会出现这个现象。在原理图上,可以看到虚拟串口是通过MSP430F16X单片机上引出的,估计是内部固件程序在初始化串口时存在bug,造成了这个问题。因为暂时找不到可以升级的固件,为了使这个虚拟串口具有更好的通用性,可以接一个外部的上拉电阻,例如在J3的第2脚和第6脚之间接一个10K左右的电阻,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