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 ADC10通道电压问题

楼主:
void initial_adc10()
{

    //P1SEL|=BIT5;
    ADC10CTL0|=ADC10SHT_2+ADC10ON+ADC10IE+MSC;//增大采样时间以保证采样的准确性;取参考电压VCC,AD内核上电,使采样时间为16xADC10CLK,
    ADC10CTL1|=INCH_5+CONSEQ_2;
    ADC10AE0|= BIT5;
}

void start()
{
   ADC10CTL0|=ADC10SC+ENC;
}
当执行完ADC10CTL0|=ADC10SC+ENC;后,p1.5口的电压就变成了2v,这是为什么?从而导致ad键盘的最后一个按键与没按键按下时电压值一样。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唉···

网友:
SREF_0 取参考电压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