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AD7705的程序时,发现:先复位,配置寄存器,然后一直读数据寄存器,读出的前几个数据是正确的,后面读到的数据就全是0x0800。后来在每次读数据前复位和配置寄存器,读出的结果就读对了。但这样就很慢,求大神指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解决了,在读数据的时候,DIN管脚要置高

网友:
经验难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 你单片机是用51吗?

网友:
我用得芯片是LM3S1138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在读数据的时候,DIN管脚要置高

我也在用这个芯片,DRDY一直是高电平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很简单,好好检查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