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D92同时使用两个UART,需要什么特殊的配置么?

楼主:
我用LM3S9D92做的显示板,其中用到两个UART,其中UART0是用来与DSP之间的通信,UART1是用来与位机之间的通信;
现在的问题是,UART0与DSP之间的通信正常,接收发送都没有问题
但是UART1与上位机之间的通信无法实现,没有数据出来

关于UART0和UART1的初始化配置,除了管脚选择,都是一样的,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

刚在论坛里面搜,发现有些大侠说是要进行端口切换,看意思就是同一个时间只能使用一个UART

真的是这样的么?

还是说有什么特殊的配置?

望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void UART1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1);                  //  使能UART1模块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  使能RX/TX所在的GPIO端口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B_BASE,                              //  配置RX/TX所在管脚为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UART1收发功能

    UARTConfigSet(UART1_BASE,                               //  配置UART1端口
                  9600,                                     //  波特率:9600
                  UART_CONFIG_WLEN_8   |                      //  数据位:8
                  UART_CONFIG_STOP_ONE |                    //  停止位:1
                  UART_CONFIG_PAR_NONE);                    //  校验位:无

    UARTFIFOLevelSet(UART1_BASE,                            //  设置收发FIFO中断触发深度
                     UART_FIFO_TX2_8,                       //  发送FIFO为2/8深度(4B)
                     UART_FIFO_RX7_8);                      //  接收FIFO为7/8深度(14B)

    UARTIntEnable(UART1_BASE,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使能接收和接收超时中断
    //UARTIntEnable(UART1_BASE,UART_INT_TX);

    IntPrioritySet(INT_UART1,UART1_INT_Priority);           //  设置UART1中断优先级
    IntEnable(INT_UART1);                                   //  使能UART1总中断

    //SysCtlPeripheralEnable(UART1_RTX_BASE);
    GPIODirModeSet(UART1_RTX_BASE, UART1_RTX_PIN, GPIO_DIR_MODE_OUT);
    GPIOPadConfigSet(UART1_RTX_BASE, UART1_RTX_PIN, GPIO_STRENGTH_8MA,
                         GPIO_PIN_TYPE_STD);

    UARTEnable(UART1_BASE);                                 //  使能UART1端口

    UART1_RTX_H();                                          //这里先拉高,一直发送
    Uart1_Puts("UART1 READY");                              //在多台联机时,需要更改
    //SysCtlDelay(20*(SysCtlClockGet()/3000));
    //UART1_RTX_L();

}

网友:
不需要,我三个串口一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