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频时钟写红外解码,为什么总是出现不了效果

楼主:
用低频时钟写红外解码,为什么总是出现不了效果啊:程序如下:
#define IR_sIG_Value  P2IN & BIT0
void Infrared_Port_initialize()
{
  P2DIR &=~BIT0;                          // P2.0方向设置为输入
  P2IE  |= BIT0;                          // P2.0中断允许
  P2IES |= BIT0;                          // P2.0下降沿触发
  P2IFG &=~BIT0;                          // P2.0中断标志清除
  _EINT();                                // 使能总中断
}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TACTL |= TASSEL_1;

  for(i = 0; i < ms; i++)
  {
    TACCR0 = 29;
    TACCTL0 &= ~CCIFG;
    TACTL |= TACLR + MC_1;
    while((TACCTL0 & CCIFG)==0);
    TACTL &= ~MC_1;
  }
}
#pragma vector = 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2IFG &=~ BIT0;             // P2.0中断标志清除
  P2IE  &=~ BIT0;             // P2.0中断允许
  uchar  CodeTemp;          //编码字节缓存变量
  uchar  IRcode[4] = {0,0,0,0};   //定义一个4字节的数组用来存储代码
  uchar  i,j,k;             //延时用的循环变量
  for(k=0;k<9;k++)
  {
    Delayms(1);
    if((IR_sIG_Value) == 1)  //如果0.9ms后IR_sIG_Value==1说明不是引导码
    {
      k=9;
      break;
    }
    else if(k==8)           //如果持续9ms低电平说明是引导码
    {
      while((IR_sIG_Value) == 0);
      Delayms(5);
      while((IR_sIG_Value) == 1);
      for(i=0;i<4;i++)                  //分别读取4个字节
      {
        for(j=1;j<=8;j++)               //每个字节8个bit的判断
        {
          while((IR_sIG_Value) == 0);   //等待上升沿
          Delayms(1);
          if((IR_sIG_Value)==1)         //如果IRsignal是"1",高位置"1",
          {                             //并向右移一位
            //delay_ms(1);
            CodeTemp = CodeTemp|0x80;
            if(j<8) CodeTemp=CodeTemp>>1;
          }
          else if(j<8)
          CodeTemp=CodeTemp>>1;         //如果IRsignal是"0",则直接向右移一位
          while((IR_sIG_Value) == 1);
        }
        //P1OUT ^= BIT0;
        IRcode=CodeTemp;
        CodeTemp=0;
      }
     // P1OUT ^= BIT0;
      //IRcode[2]准确度较高可取IRcode[2]作为判断标志                //
    }
  }
  key = IRcode[2];
  Delayms(30);
  P2IE |= BIT0;
}
大神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