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FLASH问题

楼主:
我在STM32ZET6的FLASH里面写一个156300的数组,156K,ZET6的FLASH512K,但是写入程序后,程序完全无法运行,就像数组出界一样,为什么啊?下面是代码
const unsigned char image[153600] = {49,0};

int main(void)
{

        char i;
//                u16   hang,lie,qiuhang[100],qiulie[100],jishu=0,j,sumhang=0,sumlie=0;
        Stm32_Clock_Init(9); //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72);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72,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printf("%c",image[0]);
        while(1)
        putchar('s');

}

效果是无输出

网友:
目前堆栈的大小是:
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Heap_Size       EQU     0x00000200
你可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