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纳米模块LMZ10501

楼主:
以前确实抽不出时间搞这个。现在按照计划开始试用了。

由于测试条件不理想,图片嘛,这里就不贴了。

今天只测试了LMZ10501的部分特性,且是在输出1.8V下的。以后还要继续作其它测试。

一、空载电流

测试条件:输入5V,
                  输出1.8V,
                  负载空载,
测试结果:5.8mA

二、波纹测试,
          输入电压2.4V~5.5V
          空载时,基本看不到有纹波。
          负载电阻18欧时,示波器拨到0.01V档,可以看到波纹,约为一格的三分之一。

三、输入电压特性(@负载电阻18欧)

输入电压V
输出电压V
5.50
1.79
5.01
1.79
4.55
1.79
4.02
1.79
3.49
1.79
3.00
1.79
2.50
1.79
2.41
1.79
2.16
1.77
2.10
0.00
2.00
0.00

上表为输入电压由高到低时。

当输入电压由低到高变化时,

Vout   =  0V    | Vin<2.4V时

Vout   =  179V    | Vin>2.4V时

网友:
Vout   =  0V    | Vin<2.4V时
但测试结果Vin2.16 V时 为Vout  1.77    ? why?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输入电压的变化方向的影响。说明有滞回特性。

它就象施密特触发器一样。

网友:
按计划,今天是要将这个纳米模块改为3.3V输出的,然而,小板上焊的好象是0201的电阻,太小了,想用0603的贴上去,实在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直接没法焊 恐怕要么买0201的电阻要么一脚焊上一脚飞线出来接电阻上了

网友:
将0603的电阻焊上了,

量了一下,接触良好,没有断路和短路。

网友:
1。8V时的电源特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