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的问题,

楼主:
小弟遇到如下问题,不知道ADC10CTL1中的INCH的值,、也就是通道,为什么不变,程序如下,希望有各位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t a=0x1000;//通道选择变量,每进入中断(完成转换一次)
      //a的值就加0x1000,因此INCH0在第12位。
void main( void )
{
  int temp,k;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ADC10初始化***/
  //选择内部2.5v参考电压,采样16个时钟周期,开ADC10,开中断
  ADC10CTL0|=SREF_1+REFON+REF2_5V+ADC10SHT_2+ADC10ON+ADC10IE;
  ADC10CTL1|=ADC10DIV_3;//时钟选择ADC10OSC,8分频
  ADC10AE0|=0xfe;//p1口1-7都可做采样通道
  _EINT();
  for(k=1000;k>0;k--);
  while(1)
  {
      ADC10CTL1|=a;//选择采样通道??问题是a值变了,ADC10CTL1的INCH没变化
      ADC10CTL0|=ENC+ADC10SC;
      LPM0;
     temp=ADC10MEM;
    if(temp>0x01ff)
    {
        P1DIR|=BIT0;
        P1OUT|=BIT0;
    }
    else
    {
      P1DIR|=BIT0;
      P1DIR&=~BIT0;
    }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void)
  {
   LPM0_EXIT;
   if(a<0x8000)
   {
     a=a+0x1000;
   }
   else
   {
     a=0x1000;
   }
  }

网友:
ADC10CTL0&=~(ADC10SC+ENC);  //关转换允许才能重新选择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