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lunchpad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8-04):
爆lunchpad设计上的一个问题。
不知道用lunchpad的朋友有没有发觉,接上lunchpad的32k晶振很容易受干扰。程序上用到了32k晶振,把lunchpad放桌面上,程序就跑不了,拿起lunchpad就能跑。用手摸引通过排针引出来的引脚,XIN、XOUT,板子也不能工作。所以我觉得XIN和XOUT不应该引出来的,干扰太大了。
我用过板子配的晶振,现在用淘宝上买的32k晶振,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用到32k外部晶振的时候都要把板子悬空才放心,呵呵。
我设定了寄存器,BCSCTL3 |= XCAP_3;设定晶振负载是12.5pf(默认是6pf)问题同样存在。
说明一下,我没有把外壳接地,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lunchpad
问题
缺陷

网友A:
我一般不用外晶振。内部的VLO好像和外晶振频率差不多

网友B:
要把那两个零欧姆的电阻去掉
那两个零欧姆的电阻是当XIN、XOUT不用而用作I/O口时可以连接到插座上

楼主:
串口通信要准确的波特率所以用到外部晶振啊..
楼上的,我去看看手册,看来我真的太水了,论坛里牛人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了,果然它设计了两个可以拆卸的电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