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8335连接12864的并口显示程序

楼主:
哪位大哥哥或者大姐姐能帮帮小弟啊!!!编了一个28335连接12864的并口程序、编译完全通过的、但是下载到硬件上就不行、、我也不知道程序对不对!!!!所以想要一个此程序的模版、、帮帮忙吧、我都弄了两天了、无果呢!!小弟刚开始学dsp、请求帮助、我的q83947622 愿交天下爱学习的人!!!!

网友:
12864绘图程序

自己看一下例程

网友:
编译通过只能说程序语法没有问题。代表不了什么。
用DSP驱动液晶关键是时序。说白了就是延时,因为DSP速度太快,液晶太慢。想配合好不容易。
楼主没有仿真器吗?可以仿真单步运行看看,首先确保每一根线的输出状态是对的。然后确保输出的各个信号的先后顺序是对的。再不行的话就多加延时!

网友:
我也卡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