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与FLASH电压不一致

楼主:
我是一个硬件新手,最近要用一款MCU与FLASH,MCU的工作电压是2.5V的,范围是2.375 V至2.625 V。而FLASH的工作电压是2.7 V to 3.6 V,我必须使用两个电源供电吗?这两个之间用SPI通讯,对通讯有没有影响?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找个3.3V的FLASH

网友:
?不懂,我的FLASH就可以在3.3V(2.7 V to 3.6 V)下工作呀,这个应用很特殊,片子的选择余地很小,我只找到这一种组合.那位能给个明确的答复呀.我必须要一个2.5V电源和一个3.3V电源吗?

网友:
可以使用3.3的flash

网友:
3.3V供电,过个二极管给MCU供电呗

网友:
找个电压能覆盖2.5V的Flash不就结了吗?比如
M25P40
AT25DF04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