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贴第三贴

楼主:
LMX12002评估板测试(输出1.8V,没改动电阻)结果(空载):
实验结果:1,电源输入电压从0V开始上升到4.1V左右,开始有输出电压。输出电压为1.77(万用表电池不足导致0.03的误差有误差)。
                  2,后面输入电压一直上到输入电压为20V,输出一直保存在1.77。
                  3,输入电压下降到3.7V无电压输出。3.7V~4.1V为输入窗口电压。
                  4,纹波好像很小 +- 15mv ? 探头是打到1X挡的。后面我改动了电阻好像就
                       变大了。不知道为什么。
见图:
电压变化图:

纹波图:

复件

复件

复件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的大电阻.精度5%的

我想.换上的电阻影响的以前的布局

网友:
没仔细看电阻。是0805的大电阻。精度1%吧。只是后面换的没仔细算。随便接近的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把Ron一起更换?Ron会影响纹波大小,Ron越大纹波越大

网友:
改动电阻:      电阻:       Rfbt (4.7K+1K),Rfbb 1K Ron 100K
本来要改成5V的:电阻应该:  Rfbt 5.62,Rfbb 1.7K Ron 100K

Ron为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