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RTC俩引脚不接晶振,上电DSP能正常运行,但是功耗陡增

楼主:
我做了个DSP的板子,用的是TMS320VC5509APGE,前后做了两款。第一款RTC引脚接了32768Hz的晶振,上电板子正常运行后功耗为75mA,第二款RTC没接晶振,RTCINX1通过10K电阻接地,RTCINX2悬空,其他电路与第一款一样,现在上电正常运行后板子的功耗陡增到了125mA。

请教下:如何将RTC软件关闭或禁止?既然第二款能正常运行,说明RTC不接晶振也可工作,那么功耗过大可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斑竹在吗?救命啊!

网友:
问题补充

忘了说了,现在基本确定要设计成第二款了,因为用不RTC,而且RTC的外接32768hz晶振影响我的布线,所以也必须要去掉。

所以问题是:在不用RTC的情况下,有哪些方法能降低我第二款板子的功耗呢?如何软件禁止或关闭R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