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贴:ADS1115程序+原理图+计算方法

楼主:
前几天发过一个帖子说ADS1115检测接近0V的电压就会出错,这几天比较忙,没怎么花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问题仍然存在。
在直接接地线检测的时候会结果有0.5V左右。在这里传上程序的电路图,供大家学习和参考。
前几天在做ads7841(已经上传了原理图和代码),检测地线也没问题的,只是有一个大约0.03V的固有误差,这个可以在转化出来的结果减去误差值消除(消除绝大部分),
现在做的ADS1115在检测的时候大约有0.005V的误差(检测接近0V的时候除外,因为用精确到0.001V的数字电表测量过电压确实是显示0(小于0.001V),结果出来的转化值很大,接近65535)。
再谈一下关于结果的计算(自己的想法,算出来结果正确,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很正确的做法):因为我选的的是-4.096~+4.096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范围,所以
结果=(4.096*2)/65535*ads1115传回的值(按电路图中设计,大约有0.005V的误差,好像是、、、、、、、、前几天做的,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程序是前几天看了别人的之后改写的,仅供学习和参考,此外这里用的模拟IIC,今天看了一个帖子,在上传这个程序中模拟IIC的步骤并不好,运气不好的话可能会破坏IO口,大家需要多注意,以后如果把现在存在的问题解决了会后续上传)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你啊 正在调试中,请问在使用模拟I2C的时候一定要加上拉电阻吗

网友:
最好加一个,这样能保护IO口,防止IO口外部器件的引脚发生短路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个其他格式的原理图啊?我这个看不了,麻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ALERT/RDY这个引脚接什么?我是按楼主的原理图设计的
我接过地,VCC,什么都不接,但是都行。
很急。。。向楼主求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引脚可以不接,基本功能可以不用管它,你焊接板子的时候 该引脚的插针焊接好之后不管它都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按楼主的代码移植到MEGA16上,但是读数计算的时候是(4096 * 4)* (采样值)/ 65535这样才与实际值相符,就是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这个和速度关系不大,当没有读到值得时候输出的好像输出就一直是65535,可能你某个地方没有接好,或者程序某个地方改动有错误

网友:
1115转换后也有误差,0。005左右,怎么回事?

网友:
调试ADS1115,电压误差很大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还真神奇。。。。。。。。我也迷茫了,是不是你硬件的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也是,原因暂时也还没有去找,这几天在忙着比赛的事情

网友:
回复 楼主:

坑爹啊。我PGA寄存器,设为2.048V时,ads采样回来的最大值为16383,再也上不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 怎么减半了,回头看看数据手册也许能有用

网友:
65535不就是-1吗,误差不大啊?

网友:
求楼主指导。。。。

#include "msp430f149.h"
#include"Init_clk.h"
void Init_clk()
{
    unsigned int i;
    BCSCTL1&=~XT2OFF;  //XT2OFF=0x80 初始化XT2(开启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选择MCLK、SMCLK的时钟源是TX2LCK(8M的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OFIFG;   //将IFG1.1位置0
      for(i=0xff;i>0;i--);
    }
    while((IFG1&OFIFG));   //晶体振荡器的故障诊断,OFIFG=0x02,若该位是置位状态则振荡器有故障出现,若复位则表示振荡器没有故障,已经起振了
    BCSCTL2|=SELM_2;     //MCLK的时钟源为XT2CLK
}

我是学凌阳单片机的  坑爹的单片机 请问楼主这个程序里的XT2 MCLK、SMCLK 这些都是430里面的吗  如果我用别的单片机这个程序是不是要自己重新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主系统时钟和子系统时钟的来源可以自己选择,看它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不同型号的430单片机时钟初始化还是有差异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以前学51单片机的时候 记得每次传送完了一帧数据之后都要有个应答信号  看了楼主的程序 没有发现这个     可以不用应答吗?

网友:
挺着急的 最近,,,

楼主最近有时间吗 有时间的话 能否加我一下QQ  真心请教一下 不会太麻烦楼主的  可能一些小地方我弄错了 导致一直没有弄出接过来  我的QQ  82762604              不胜感激

网友:
求楼主指导这个地方。。

uint Read1byte()
{
    uint temp=0,i;
    SDA_In;
    for(i=0;i<8;i++)
    {
            temp=temp<<1;
            SCL_L;
        SCL_H;
        if(P2IN&0x02)
        {
                temp|=0x01;
        }

    }
    SDA_Out;
    SCL_L;
    SDA_L;
    SCL_H;
    SCL_L;
    SDA_H;
    return temp;
}

SDA_Out;
    SCL_L;
    SDA_L;
    SCL_H;
    SCL_L;
    SDA_H;

最后的这一串的作用是什么。。。求求楼主了 真的很着急

网友:
怎么将149的改成G2553的,我按照楼主的电路焊接后,发现输出管脚电压与电源电压幅值一样,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用430本身去采集,也比这个ad芯片准确,误差太大了

网友:
奇怪的现象,端口明明啥都没加,结果测回的数值尽然是29063

奇怪的现象,端口明明啥都没加,结果测回的数值尽然是29063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出来的数据一直都是35535

网友:
结果是如何计算的呢

楼主,我很想知道最后的结果为什么是ads1115*(4.096*2)/65535,希望能得到解答

网友:
这个楼主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那个转化出来的值就是65535,然后自己再就是调成电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但是读出来的数据一直都是35535

请教您一个问题,跟你遇到的问题一样,如果只按手册上的配置输出的是7fff啊,不知道怎么做了,后来你怎么做的?

网友:
请问楼主ADS1115为什么会很烫呢?可能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
楼主这个详细么?

网友:
请问楼主前辈,ADS1115的草考电压和基准电压各有什么用处啊,计算的时候是用基准电压吗?这实在是没有看懂啊,请指教一下吧……

网友:
楼主我也正在调这个芯片,请问我设置成单端输入的时候,AINn引脚是哪个?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程序怎么没有延时和应答??

网友:
用在怎么场合啊,这个电路

网友:
谢谢分享,借鉴一下

网友:
这个是查分输入把,根据数据手册,0V就在65535,这个没有毛病,查分电压如果为负,其采集的数值应该大于0x7fff。(4.096*2)/65535*ads1115这个的原理,能讲解下么?

网友:
明白了,首先应该是(4.096)/32767 ,   4.096是在PGA中配置的

网友:
有没有四个ADS1115的程序?

网友:
调试ADS1115,电压误差的确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