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转换程序解说

楼主:
研究ADS1115一段时间了,终于搞定啦,其实操作还是蛮简单的,主要分为三部分的步骤,本次列子是模拟IIC操作的哦。。。。。
其实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write config register
1   0x90   最后一位是R/W位,高为读,低为写
2  0x01    指向配置寄存器
3  开始设置配置寄存器的参数,根据自己的需要
第二部分:write to pointer register
1  0x90  同上
2  0x00  指向转换寄存器
第三部分:read conversion register
1 0x91  同上
2 应答转换寄存器的MSB
3 应答转换寄存器的LSB

具体程序如下:

//配置ads1115
void Confige1115 ()
{
    unsigned char  i;
    table[0] = 0x90;//CMD_Write;
    table[1] = 0x01;//指向配置寄存器
    table[2] = 0xc2;//设置配置寄存器的高八位1100 0101,即AINp=AIN0,AINn=GND;满量程FS=+-4.096;连续转换模式
    table[3] = 0xe3;//设置配置寄存器的低八位1100 0101,即
    start();//发送起始信号
    for(i=0;i<4;i++)
    {
      shout(table);//将table里面的数写入ads1115
      delay(15);
    }
    stop();//发送停止信号
}
//指向ADS1115指针寄存器用于准备读取数据
void PointRegister (void)
{
    unsigned char i;
    table[0] = 0x90;//写指令
    table[1] = 0x00;//指针指向转换寄存器
    start();//发送起始信号
    for(i=0;i<2;i++)
    {
      shout(table);//将table里面的数写入ads1115
      delay(15);
    }
    stop();//发送停止信号
}
//读转换寄存器里面的值
uint read()
{
    uint result,resulth,resultl;
    start();
    delay(10);
    shout(0x91); //读指令
    resulth = shin();  //高八位赋给resulth
    resultl = shin(); //底八位赋给resultl
    stop();
    result=(resulth)<<8|resultl;//高八位右移8与上底八位组成16位result
    return result;
}
//获取最终模数转换之后的结果
uint getad()
{
    uint value;
    Confige1115();
    delay(20);
    PointRegister();
    delay(20);
    value=read();
    return value;
}
最后通过getad()读取转换的值即可

网友:
芯片手册里面有啊,不过楼主说的也不错

芯片手册里面有啊,不过楼主说的也不错

网友:
shout是什么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传说中的write_byte

网友:
1115的一些问题。

请问楼主,被测电压应接入AIN0到AIN3的哪一端?还有就是基准电压应接入哪里?感谢了感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就是我读出来的都是65535,其值都没有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我看有人说1115没读到值的时候就输出的是满值

网友:
收获良多  谢谢

网友C:
现在在用这个ADS1115,有个问题,读取数据的时候不需要寄存器吗?所谓的MSB和LSB指的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在用这个ADS1115,有个问题,读取数据的时候不需要寄存器吗?所谓的MSB和LSB指的是多少?

你说的对啊,我也分析这个问题呢,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被测电压应接入AIN0到AIN3的哪一端?还有就是基准电压应接入哪里?感谢了感谢了!!!!

请教您一个问题,这个alert,接到哪里呢?还有读数据的时候怎么读呢,如果只按手册上的配置输出的是7ffff啊,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我看有人说1115没读到值的时候就输出的是满值

请教您一个问题,你调通了吗?读数据的时候怎么读呢,如果只按手册上的配置输出的是7ffff啊,不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