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FPGA DSP EMIF通信

楼主(2012-08-04):
FPGA DSP EMIF通信
想要设计一个DSP与FPGA实时通信的接口,想用EMIF接口,只用双扣RAM呢!还是直接用异步RAM的时序实现,哪位大神用过,哪个速度更快啊?
通信

网友A:
我也正在解决这个方面的问题呢 我也是处理FPGA和DSP方面的通信问题 可以用双口RAM 也可以用异步FIFO处理 不过可能双口RAM实现起来应该麻烦点

网友B:
能详细点吗
发个图什么的,什么都没有,不好说起

网友C(2013-06-24):
回复 楼主:
不知楼主现在fpga与dsp通信搞出来了没?我现在正在做这个,可以指导一下吗?

网友D(2016-05-14):
http: //bbs.21ic.com/icview-1434752-1-1.html可以看看这个连接 自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