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AD的重复序列转换程序

楼主:
小弟刚接触430,下面是一个g2553的AD的重复序列转换程序。
有点小问题,上电后有时候A0通道测的值会比实际的大2.354,复位后就可以测出正确值,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恳请请大家指点。
/**********************************
重复序列通道转换,每个通道转换32次,
A0,A1输入,转换先从A1开始,然后到A0
数据存放在data[64],每路AD采样32次后
中断,data[奇数]为A0的数据,data[偶数]
为A1的数据。
P2作为数据口,
P1^0作为RS
P1^1作为RW
P1^2作为E
********************************/
#include"msp430g255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1[]={"A0:"};
uchar a2[]={"A1:"};
uint d[6];
uchar number[] = {"0123456789."};
void delaynms(int a )
{
uint i,j;
while(a)
{
  for(i=10;i>0;i--)
   for(j=33;j>0;j--);
  a--;
}
}
void write_order(uchar order)   //写指令函数,
{
delaynms(2);
//while(busy_test==1);    //所有读写之前都要进行忙检测

        P1OUT &= ~(BIT2 + BIT3 + BIT4);
;
P2OUT = order;
delaynms(5);
P1OUT |= BIT4;
;
delaynms(5);
P1OUT &= ~BIT4;
}
void write_address(uchar address) //写入数据的地址
{
  write_order(0x80+address);     //也可以用或|来代替+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a)    //写数据
{
delaynms(2);
//while(busy_test==1);    //所有读写之前都要进行忙检测
P1OUT |= BIT2;
P1OUT &= ~(BIT3 + BIT4);
;
P2OUT =Data;
delaynms(5);
P1OUT |= BIT4;
;
delaynms(5);
P1OUT &= ~BIT4;
}
void init_lcd()   //初始化lcd
{
        uchar i=0;
delaynms(15);
write_order(0x38);  //16*2,5*7点阵,8位数据
delaynms(5);
write_order(0x38);  //至少要写三次,否则显示可能不正常
delaynms(5);
write_order(0x38);
delaynms(5);
write_order(0x0e);  //开显示,光标闪烁
delaynms(5);
write_order(0x06); //读写一个字符光标后移,整屏不移动
delaynms(5);
write_order(0x01);      //*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_address(0x00);  //显示地址
        while(a1 != '\0')    //没遇到结束符不停止
     {
  write_data(a1);
  delaynms(10);
  i++;
            }
        i=0;
        write_address(0x40);  //显示地址
        while(a2 != '\0')    //没遇到结束符不停止
     {
  write_data(a2);
  delaynms(10);
  i++;
            }

}
void init_430()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2 + BIT3 + BIT4;   //LCD控制位
         P2DIR |= 0XFF;                 //八位数据输出
         P2SEL =0X00;                   //******P2.6,P2.7默认作为晶振接入,要做IO口,必须加上这句!!!!

         //P1DIR &= ~(BIT0 + BIT1);        //A1,A0作为输入端
         ADC10CTL0 |= MSC + ADC10ON + ADC10IE; //复用模式
         ADC10CTL1 |= INCH_1 + CONSEQ_3;  //* Repeat sequence of channels */
         ADC10DTC1 = 0x40;                //进行64次转换后中断一次
         ADC10AE0  |= BIT0 + BIT1;        //使能输入端选择

}
uint data[64];                  //定义一个大小为64的数组存放转换结果
void main()
{
  init_430();
  init_lcd();
         while(1)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检测AD是否忙碌!!!
           ADC10SA = (int)data;            //转换数据存放首地址!!!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开始采样转换。
           _EINT();
           LPM0;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
{
  ADC10CTL0 &= ~(ADC10IE + ENC + ADC10SC);   //转换完一次就停止 等下次循环
  uint data0,data1,data2;
  uchar i=0;
  for(i=0;i<32;i++)
  {
    data1 += data[i*2];            //取到了每组32个数据的总和
    data2 += data[i*2+1];
  }
  data0 = data1;
  data0 = data0>>5;                             //用data1/32也行!
  data0 = (data0*3.5/1024)*1000;                //此处是除以1024而不是1023!!!!!
  d[0] = data0/1000;                            //此种算法和下面的算法均可得到准确的数值。
  d[1] = 10;
  d[2] = (data0 - d[0]*1000)/100;
  d[3] = (data0 - d[0]*1000 - d[2]*100)/10;
  d[4] = data0 - d[0]*1000 - d[2]*100 - d[3]*10;

  write_address(0x44);
  for(i=0;i<5;i++)    //没遇到结束符不停止
     {
  write_data(number[d]);
  delaynms(5);
            }

  data0 = data2;
  data0 = data0/32;
  data0 = (data0*3.5/1024)*1000;
  d[0] = data0/1000;
  d[1] = 10;
  d[2] = (data0 - d[0]*1000)/100;
  d[3] = (data0 - d[0]*1000 - d[2]*100)/10;
  d[4] = data0 - d[0]*1000 - d[2]*100 - d[3]*10;

  write_address(0x04);
  for(i=0;i<5;i++)    //没遇到结束符不停止
     {
  write_data(number[d]);
  delaynms(5);
            }

  ADC10CTL0 |= ADC10IE + ENC + ADC10SC;    //重新开始采样转换
  LPM0_EXIT;                               //退出低功耗
}

网友:
久旱逢甘露啊,ADC10和ADC12操作不同,学的时候也急就没有完全掌握多通道序列采样,也只好用单通道逐个采样了,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很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