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10 在5110上显示

楼主:
下面是我程序的主函数,我用g2553调试AD并在5110上显示;
这里面寄存器相对于149啥的变化真不少,麻烦大家前来指正,不吝赐教!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sysclk_int();
        _EINT();
        LCD_init();
        P1SEL|=0x03;                                //选择采样通道
        ADC10CTL0&=~ENC;
        ADC10CTL0|=ADC10ON+ADC10SHT_2+MSC+REF2_5V+REFON+ADC10IE;//打开AD模块,参考电压2.5V。
        ADC10CTL1=CONSEQ_3+INCH_1+INCH_0;//采样保持的信号源,最大通道A1
        ADC10DTC1|=0x08;//8次
        ADC10AE0|=BIT0+BIT1;//+BIT2+BIT3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0,"A0:");//P1.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1,"A1:");//P1.1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2,"A2:");//P1.2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0,3,"A3:");//P1.3
        _BIS_SR(LPM0_bits+GIE);//低功耗模式0,开中断
        while(1)
        {

         ADC10CTL0&=~ENC;//关闭采样使能
         while(ADC10CTL1&BUSY);//检测AD是否繁忙
         ADC10CTL0|=ENC+ADC10SC;//启动ADC
         ADC10SA=(unsigned int)a;//
         _BIS_SR(LPM0_bits+GIE);//低功耗模式0,开中断
          for(i=0;i<2;i++)
         {
           ave=0;
           for(j=0;j<4;j++)
           ave+=a[i+j*2];
         }
         for(i=0;i<2;i++)
         {
           ave=ave/4;
           _NOP();
           _NOP();
         }
         Disp_ADResult(0);
         Disp_ADResult(1);
//         Disp_ADResult(2);
//         Disp_ADResult(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