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电子设计TI杯竞赛试题 陕西赛区讨论群 欢迎加入

楼主:
同学们,在这里欢迎你进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竞赛的问题,希望它给你的比赛带来帮助
         201215省赛区大学生电子设计TI杯竞赛试题

参赛注意事项

12012858:00竞赛正式开始。本科组参赛队只能在ABCDE题目中任选一题;高职高专组参赛队原则上在FGH题中任选一题,也可以选择其他题目。

2)参赛者必须是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应出示能够证明参赛者学生身份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随时备查。

3)每队严格限制3人,开赛后不得中途更换队员。

4)竞赛期间,可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但不得在学校指定竞赛场地外进行设计制作,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交流,包括教师在内的非参赛队员必须迴避,对违纪参赛队取消评审资格。

520128720:00竞赛结束,上交设计报告、制作实物及《登记表》,由专人封存。

激光枪自动射击装置(E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一个能够控制激光枪击发、自动报靶及自动瞄准等功能的电子系统。该系统由激光枪及瞄准机构、胸环靶、弹着点检测电路组成,其结构示意见图1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       用激光笔改装激光枪,激光枪可受电路控制发射激光束,激光束照射于胸环靶上弹着点的光斑直径<5mm;激光枪与胸环靶间距离为3m
                                        图1   激光枪自动射击装置示意图
(2)       激光枪固定在一机构上,可通过键盘控制激光枪的弹着点(用键盘设置激光束在靶纸上上下、左右移动一定距离)。
(3)       制作弹着点检测电路,通过摄像头识别激光枪投射在胸环靶上的弹着点光斑,并显示弹着点的环数与方位信息。其中环数包括:1098765、脱靶;方位信息是指弹着点与10环区域的相对位置,包括:中心、正上、正下、正左、正右、左上、左下、右上、右下。详见图2-b
2.发挥部分
(1)    在图形点阵显示器上显示胸环靶的相应图形,并闪烁显示弹着点。
(2)    自动控制激光枪,在15秒内将激光束光斑从胸环靶上的指定位置迅速瞄准并击中靶心(即10环区域)。
(3)    可根据任意设定的环数,控制激光枪瞄准击中胸环靶上相应位置。
(4)    其他

              2-a 胸环靶尺寸                 2-b胸环靶 环数及方位信息示意
2  胸环靶示意图
三、说明
1.         激光枪可以由市场上的激光笔改造,由电路控制击发;每次击发使光斑维持35s时间,但此期间不得移动光斑。
2.         可采用步进电机、舵机或直流电机等机构对激光枪进行两维控制,以实现瞄准。激光枪及相关机构可由支架支撑。
3.         胸环靶是在不反光的白纸画有一组相距5cm的同心圆(线宽不超过1mm),最内圆环直径10cm,圆环内为10环区域,从最内环至最外环间分别为98765环区域,最外环外为脱靶。胸环靶上不允许设置摄像头以外的传感器。
4.         当激光枪的弹着点落在胸环靶的环线上时,报靶时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例如,弹着点在8环与9环之间的环线上时,则认为是9环。
5.         在不影响靶纸上圆环线的前提下,允许在靶纸上做标记。
6.         在完成发挥部分要求时,在正式击发前允许进行1-2次试射;但试射次数越少越好。
7.         不限制摄像头及弹着点检测电路的安装位置,但应方便搬运与快速安装。
8.         测试时自带胸环靶纸,测试评审现场可提供粘贴胸环靶的支架。
四、评分标准

项  目

主要内容

分数

系统方案

比较与选择

方案描述

理论分析与计算

激光枪自动控制原理分析、计算

弹着点检测原理分析、计算

电路与程序设计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案及测试条件

测试结果及其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

设计报告结构、版面

图表的规范性

总分

基本

要求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发挥

部分

完成第(1)项

完成第(2)项

完成第(3)项

完成第(4)项

总分

网友:
2012年15省赛区大学生电子设计TI杯竞赛试题

参赛注意事项
(1)2012年8月5日8:00竞赛正式开始。本科组参赛队只能在A、B、C、D、E题目中任选一题;高职高专组参赛队原则上在F、G、H题中任选一题,也可以选择其他题目。
(2)参赛者必须是有正式学籍的全日制在校本、专科学生,应出示能够证明参赛者学生身份的有效证件(如学生证)随时备查。
(3)每队严格限制3人,开赛后不得中途更换队员。
(4)竞赛期间,可使用各种图书资料和网络资源,但不得在学校指定竞赛场地外进行设计制作,不得以任何方式与他人交流,包括教师在内的非参赛队员必须迴避,对违纪参赛队取消评审资格。
(5)2012年8月7日20:00竞赛结束,上交设计报告、制作实物及《登记表》,由专人封存。
声音定位系统(D题)
【本科组】
一、任务
设计一套声音定位系统。在一块不大于1m2的平板上贴一张500mm×350mm的坐标纸,在其四角外侧分别固定安装一个声音接收模块,声音接收模块通过导线将声音信号传输到信息处理模块,声音定位系统根据声响模块通过空气传播到各声音接收模块的声音信号,判定声响模块所在的位置坐标。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1所示。

图1 声音定位系统结构示意图
二、要求
1. 基本要求
(1) 设计制作一个声响模块,含信号产生电路、放大电路和微型扬声器等,每按键一次发声一次,声音信号的基波频率为500Hz左右,声音持续时间约为1s。要求声响模块采用电池供电,功耗不大于200mW。
(2) 设计制作四路声音接收模块,由麦克风、放大电路等组成,并分别与信息处理模块相连接,以便将频率为500Hz左右的信号传送至信息处理模块。
(3) 设计制作一个信息处理模块,要求该模块能根据从声音接收模块传来的信号判断声响模块所在位置的x、y坐标,并以数字形式显示x、y坐标值,位置坐标值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30mm。
2. 发挥部分
(1) 改善接收信号的放大电路性能,改进算法,进一步提高定位精度。
(2) 控制声响模块以不间断的连续周期波的形式发出声音信号,其基波频率为500Hz左右。当声响模块在坐标纸上移动时,声音定位系统能连续跟踪显示声响模块的x、y坐标值,随机停止声响模块的移动,能立即稳定地显示声响模块的x、y坐标值,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10mm。
(3) 具有显示声响模块移动轨迹的功能。当声响模块在坐标纸上按指定路径移动时,液晶显示屏能动态显示声响模块移动的轨迹,显示的轨迹与声响模块移动的路径一致。
(4) 其它。
三、说明
1. 注意预留测量声响模块功耗的电流电压和信号放大电路输出信号的测试点。
2. 采用三个声音接收模块即可实现定位,第四个模块可对定位作进一步校正。
3. 不允许声响模块与其他电路有任何连接,并要求在声响模块上做出明显标记,以便清晰判读模块所在坐标数值。
4. 声响模块移动轨迹的显示要求采用分辨率不低于128×64的液晶显示屏。
5. 注意声音通过其它传播介质带来的影响。

四、评分标准
设计报告        项  目        主要内容        满分
        系统方案        声音定位系统总体方案设计        2
        理论分析与计算        声响模块分析、计算
声音接收放大器分析、计算
数据处理原理分析、计算        5
        电路与程序设计        声响模块电路设计
声音接收放大器电路设计
测量、数据处理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及其流程图        8
        测试方案与测试结果        测试方法与仪器
测试数据完整性
测试结果分析        3
        设计报告结构及规范性        摘要
设计报告正文的结构
图表的规范性        2
        总分        20
基本要求        实际制作完成情况        50
发挥部分        完成第(1)项        12
        完成第(2)项        16
        完成第(3)项        12
        其它        10
        总分        50

网友:
176259935正在讨论快快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