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不知是啥问题收不到信息 求修改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play.h"

char    rev_buf[80];        //接收缓存
uchar   rev_start = 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gps_flag = 0;      //GPS处理标志
uchar   change_page = 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num = 0;
extern GPS_INFO   GPS;  //在display.c中定义,使用时要加extern
void init_clock()
{
    uchar i;
    BCSCTL1 &= ~XT2OFF;  //控制XT2振荡器开启(XT2OFF=0)

    do
    {
        IFG1 &= ~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i = 255;
        while(i--);     //延时等待至少50us
    }while(IFG1&OFIFG); //判断XT2是否起振
    IFG1&=~OFIFG;
    BCSCTL2 |=SELM1+SELS;//选择主要时钟 MCLK:XTAL2, SMCLK:XTAL2,不分频
    //清除振荡器错误中断标志,系统启动时不稳定造成的,必须要复位
}
void IO_init(void)
{
    P1DIR = 0XFF;P1OUT = 0XFF;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3DIR = 0XFF;P3OUT = 0XFF;
    P4DIR = 0XFF;P4OUT = 0XFF;
    P5DIR = 0XFF;P5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
void InitUART(void)
{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RXE0;                           // Enable USART0 T/RXD
    UCTL0 |= 0x10;                            // 8-bit character
    UTCTL0 |=SSEL1;                          // UCLK = SM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使能USART0的接收中断

}
void int_timer()
{
        TACTL  = TASSEL_2+TACLR+TAIE;
        CCTL0 = CCIE;
        CCR0 = 16384;                    //设定周期0.5S
       // TACTL |=MC_2;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clock();
  IO_init();
  uchar error_num = 0;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int_timer();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

  Lcd_Init();          //初始化LCD
  GPS_Init();   //初始化GPS
  rev_stop=0;
  while(1)
        {
                if (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TACTL |=  MC_1 ;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16384;
                        if (change_page % 2 == 1)  //换页
                        {
                                if (GPS_GGA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GGA
                                {

                                        GPS_DisplayTwo();  //显示第二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

                        }
                        else
                        {
                                if (GPS_RMC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RMC
                                {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第一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
                        }
                }
        }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tatic uchar count = 0;

        CCR0 = 5000;                    //设定周期0.5S

         count++;
        if (count == 1)  //2*5秒钟
        {
                count = 0;
                change_page++;  //换页
                if (change_page == 10)
                        change_page = 0;
        }

}
#pragma vector = 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ISR(void)
{

        uchar ch;
        IE1 &= ~URXIE0;
       while (!(IFG1 & URXIFG0))
        {
                ch = RXBUF0;
                if ((ch == '$') && (gps_flag == 0))  //如果收到字符'$',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rev_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rev_buf[num] = '\0';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gps_flag = 1;
                                num = 0;
                        }
                }
        }
        IFG1&=~URXIFG0;
        IE1 |= URXIE0;
}

网友:
没搞过GPS,相关设置没法做···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串口那初始化的问题?代码有没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