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怎么用launchpad得到精确延时啊。不用定时器。就是使用延时语句。有的话贴...

楼主:
朋友们,怎么用launchpad得到精确延时啊。不用定时器。就是使用延时语句。有的话贴个例程呗。谢谢了。

网友:
前几天看到的

//1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us(void) {
        asm("nop");
}
//N u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n; i++)
                delay_1us();
}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 = 0; i < 1140; i++)
                ;
}
//N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 0;
        for (i = 0; i < n; i++)
                delay_1ms();
}

网友:
好像是用于8M晶振的延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