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115 读低八位直接显示255

楼主:
调ADS1115,低八位读出来的值总是显示255,所以最小只能调到255,
希望大侠们速度帮下忙!
void main()
{
  ulong temp1=0,temp2=0,temp3=0;
  in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0;
  P3DIR=0XFF;
  BCSCTL1&=~XT2OFF;         //设置XT2为有效
  do
  {
  IFG1&=~OFIFG;            //消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稳定时间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振荡器失效标志存在,则继续循环
  BCSCTL2|=SELM1;         //设置MCLK=XT2
  LCD_Configuration();
  //Confige1115(0);
  while(1)
  {
    Confige1115(0);
    temp1=read1115();
    Confige1115(1);
   temp2=read1115();
    LCD_psd(1,1,temp1);
    LCD_psd(2,1,temp2);
    //LCD_psd(3,1,temp3);
  }
}

uint read1115()
{
  ulong result_l,result_h;
  ulong result;
  start();
   write1byte(address);
  ack();
  //delay_ms(2);
  write1byte(conversion);
  ack();
  stop();
  delay_us(2);
  start();
  write1byte(address+1);
   ack();
   delay_us(5);
  result_h=read1byte();
   ack();
   delay_us(2);
  result_l=read1byte();
  ack();
  stop();
  result_h <<= 8;
  result=result_h | result_l;
  return result_l;
}

网友:
刚刚那个哥哥帮忙解决了

readbyte后面的ack应该改为mack,试试吧

网友:
我的也是啊  有人能帮忙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还好搞出来了。。。

网友:
楼主我也是,怎么弄

网友:
求指点

我也调了好久,可总是出现楼主一样的问题……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二,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大神们赶紧解决啊这个问题

大神们赶紧解决啊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问下,ack()函数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答

网友:
你好,为什么我修改成了mack读低8位依旧是255呢,究竟如何修改你的上述程序才能实现正确输出呢??

网友:
我的不接电压都是65535

我的不接电压都是65535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adbyte后面的ack应该改为mack,试试吧

请问为什么改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