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553怎么确定程序下载在flash的位置,还有各种变量在ram中的位置

楼主:
我用ADC采样,DTC存,因为采样数据太多,如果用ram在的话,怕ADC10SA的地址值会覆盖程序中某些变量的值,

另外,我也想过存在FLASH中,可是又怕把主程序给覆盖了,真心求教大神,程序运行时各变量的存储地址范围

网友:
假若采样32个点,可以声明一个64字节的变量的,然后ADC10SA指向这个变量就好了。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f[64];
ADC10SA = buf;

试试看。

网友:
哦,你的意思 是新建一个数组,把DTC的值存在数组所在的地址上,这样不错,不会出现覆盖问题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点工具栏里面的  view  然后点  menmory  然后就出现一个框框再右边。。到里面输入你的变量名字
ram里面最多  512  能满才256个int   你想存神马?  存flash吧

网友:
嗯,我就是怕直接写flash会不会把程序给擦除了,现在用#pragma location = 0xfc00定义个数组,这样就不会擦除主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