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DIY家庭物联网整合帖(未完)

楼主:
这几天开始最后的整合,我首先从厨房的部分开始的,因为厨房的做的比较完善,这里感谢下。根据他的修改说明,对电路进行相应的修改。但是复位电路没有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修改。插上LAUCHPAD的调试线,通电下载。果然错误来了(如下图,估计很多同学都遇到过的。),想想不对劲,不可能按键复位不能用啊。于是看了下Lauch PAD的电路图。发现问题出在复位电容上,原来给的原理图的复位电容太大了,改成1nF。下载ok,复位按键OK。

由于蜂鸣器不多,我就没改电路,没把它整上去。
烟雾传感器,我没有在板子上改,而是重新做个4接口的杜邦线,把里面的线顺序修改了下,刚好可以使用。测试了下温度湿度传感器。正好也有神器NOKIA5110,就拿出来献丑了。
就是调这个也费了好大劲,刚开始的时候,程序、DOWN进去根本就没反应。然后没办法,检查电路,感觉是晶振上的问题,因为看原理图的时候发现,这边设计的晶振电路比较复杂。我就拿示波器来测,没有CLOCK出来,于是我先改软件,增加了内部匹配电容,可是这时出现了怪异的情况:就是插上Lauchpad的调试接口它可以跑,但是LauchPAD的调试接口拿掉后,自己单独供电的话,它就不能显示了。我在想是不是我的晶振坏了,把晶振电路全部换了一遍,发现还是一样。这时我单独供电的时候,做了个实验,把手放在上面430的I/O口上摸一下。这时它也有显示。然后看了下软件,发现程序的CLOCINIT有下面一段:
do              //等待时钟稳定
  {
    IFG1&=~OFIFG;
    for(i=0xff;i>0;i--);
  }
  while((IFG1 & OFIFG)!=0);        //判断XT2是否起振
觉得问题应该是出在这了,把这两句注释掉后,一切OK。但是量CRYSTAL还是不起振。后来看我以前的代码,有个高频起振位,在G2553里也有类似的位,还没整。。。待续。。。。

2:第二个是房间
首先是整程序下载问题:
这个也是一波三折,首先是修改了复位的上拉电阻(10K),复位电容(1nF)经验主义会告诉我们这样改跟上面的那个一样,一定可以。BUT,我还是遇到上面的那个ERROR。肿么办,不行了?算了吧 ,再去看看原理图吧。果然问题来了,复位按键还串了个电阻,我一看 我焊的是0OHM的啊。应该没问题啊,既然他有问题,那就只能去掉电阻,直接焊锡连接。回来下载,OK。
未完待续。。。。

3:浴室的复位电路为R=47K;C=1nF.这个的问题在于它排针孔太小根本就插不进去。
未完待续。。。。

4:门禁的问题比较多点,需要焊飞线。现在主要问题是两个:1:3.3V的电源,因为NET号不一样,所以430的供电电源3.3V没有跟LDO的3.3V接上。需要飞线,2:调试接口的复位NET和430IC上的NET不一样,这样就是调试电路报销了。所以需要用飞线将其连接起来。
未完待续。。。。

5.系统整体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辛苦cat3902982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