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中断啊,求大神!

楼主:
#include

void key_scan(void);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0;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BIT3;//输入
      P1DIR |=BIT6;//输出
//    P1REN |= BIT1;//上拉
      P1OUT |=BIT6;
      _DINT();
          while(1)
      {
                  key_scan();
      }
}
void key_scan(void)
{
           if((P1IN&0x08)!=0x08)
           {
                   _EINT();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ACCTL0 = CCIE;
          P1DIR |= 0x04;                            // P1.2 output
          P1SEL |= 0x04;                            // P1.2   TA1/2 options
          TACTL = TASSEL_1 + MC_1+TAIE;                  // ACLK, up mode
          CCR0 = 1160-1;                             // PWM Period
          CCTL1 = OUTMOD_7;                         // CCR1 reset/set
          CCR1 = 5;                               // CCR1 PWM duty cycle

          i++;
          if(i==12000)
           {
                  P1OUT &=~BIT6;
                  i=0;
                  TACTL &=~TAIE;

           }

}

网友:
主函数里根本没有对定时器A的设置

网友:
定时器A的配置代码需要写在MAIN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