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M3S2965的ADS1115的驱动程序

楼主:
注意的是,ADS1115可以选择差分输入方式。通过配置寄存器设置。datasheet的19页有详细说明。地址端ADDR接地,所以器件地址为0x90.好了附代码;
基准的设置是通过配置寄存器的PCA位,datasheet的13页表3有详细说明。如果需要改变采样通道,是需要对配置寄存器的12到14位重新设置的。
*#include "ads1115.h"
//ADS1115 GPIO 初始化
void ADSIOInit()
{
SysCtlPeripheralEnable(ADSCTLPERIPH);
GPIOPinTypeGPIOOutput(ADS_PORT_BASE,ADS_SCL_PIN);
GPIOPinTypeGPIOOutput(ADS_PORT_BASE,ADS_SDA_PIN);
ADS_SCL_H;
ADS_SDA_H;
}
//发送开始信号
void ADSSendStart()
{
ADS_SDA_H;
ADS_SCL_H;
ADS_SDA_L;
ADS_SCL_L;
}
//发送停止信号
void ADSSendStop()
{
ADS_SDA_L;
ADS_SCL_H;
ADS_SDA_H;
ADS_SCL_L;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ADSSendByte(unsigned char cByte)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8;i++)
{
if(cByte&0x80)
ADS_SDA_H;
else
ADS_SDA_L;
cByte<<=1;
ADS_SCL_H;
ADS_SCL_L;
}
ADS_SDA_IN;
ADS_SCL_H;
ADS_SCL_L;
ADS_SDA_OUT;

}
//得到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ADSGetByte()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GetDAT=0;

ADS_SDA_IN;
for(i=0;i<8;i++)
{
GetDAT<<=1;
ADS_SCL_H;
if(ADS_SDA_DAT)
GetDAT|=1;
ADS_SCL_L;
}
ADS_SCL_H;
ADS_SCL_L;
ADS_SDA_OUT;
return GetDAT;
}
//差分通道设置,采样速率设置
//cChanel: 0x12,通道0,0X22通道1 ref=4.096; (datasheet 19页有对配置寄存器位详细说明)
void Confige1115A(unsigned char cChanel)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nitdata[4]={0};

Initdata[0] =0x90; // 地址 + 写命令
Initdata[1] =0x01; // 指向配置寄存器
Initdata[2] =cChanel; // 配置字高字节 ref=4.096v,差分通道1,3
// Initdata[2] =0x44; // 配置字高字节 ref=2.048v
Initdata[3] =0x83; // 配置字低字节
ADSSendStart();
for(i=0;i<4;i++)
{
ADSSendByte(Initdata[i]);
}
ADSSendStop();
}
//指向寄存器设置
void Pointregiste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nitdata[4]={0};

Initdata[0] =0x90; // 地址 + 写命令
Initdata[1] =0x00; // 指向转换结果寄存器

ADS_SDA_OUT;
ADSSendStart();
for(i=0;i<2;i++)
{
ADSSendByte(Initdata[i]);
}
ADSSendStop();
}
//得到转换电压
float GetADVoltage(unsigned char cChanel)
{
unsigned short int Result=0;

Confige1115A(cChanel);
Pointregister();

ADSSendStart();
ADSSendByte(0x91); //地址+读
Result|=ADSGetByte()<<8;
Result|=ADSGetByte();
ADSSendStop();
return (float)((float)Result/32768.0)*4.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