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录到Flash中去了,仿真可运行,拔掉仿真器,开电重启不能运行

楼主:
DSP烧录到Flash中去了,仿真可运行,不掉电拔掉仿真器可运行,但是断电重启,不能运行,这时候只要把仿真器(connect)连接起来,程式运行。求解???????????????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把程序烧进去。仿真和烧程序方法不同。

网友:
CCS3.3里面 load是仿真,点击云那个图标才是烧程序
ccs5没有用过不清楚

网友:
1.程序没有正常烧写到flash上
2.硬件有问题,接上仿真器可以运行,拔掉不能,很多时候是多一个或少一个电容什么的
3.强烈建议不要在上电的时候拔掉仿真器

网友:
楼主也可以在仿真时,看看程序的加载地址是多少,以此来判断是否烧入FALSH中。

网友:
用例程包中的FLASH例程试试,如果例程也不行就要检查硬件和bootmode跳线

网友:
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也遇到了怎么搞?

网友:
需要修改启动方式的啊。
看一下boot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