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用P2口捕获的程序怎么写?

楼主:
P2.0/ 通用型数字I/O 引脚
8 10 9 I/O
TA1.0 Timer1_A,捕获:CCI0A 输入,比较:Out0 输出

这个是数据手册上写的,要用这个捕获的话,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
P2.4捕获的代码,刚一个朋友发问的代码改了改,调试能用。不明白的寄存器建议看看UserGuide。赶去公司吃午饭啦,有问题PM,回聊

#include

volatile unsigned int capture_value = 0;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P2DIR &= ~BIT4; //P2.4捕获
    P2SEL |= BIT4;
    TA1CTL = TASSEL_1 + MC_2 + TACLR; //ACLK,Continous mode
    TA1CCTL2 = CCIE + CM_2 + CCIS_0 + CAP + SCS; //neg. edge,enabled interrupt,CCIxA,capture mode,

    while (1) {
        _BIS_SR(LPM3+ GIE);
    }

}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1_TAISR(void) {
    if (TA1CCTL2 & CCIFG) {
        TA1CCTL2 &= ~CCIFG;
        capture_value = TA1CCR2;
    }
}

网友:
太谢谢了   就找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运行你的程序,在调试下用watch看,怎么TA1CCR2和capture_value 都是0,没有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个问题,就是信号源输入端口设为P2.4,那个CCIXA是干嘛的,他们俩有啥联系啊,菜鸟求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试时有进入中断吗?LPM3的写法貌似不对,记得LPM3_bits类似的写法是对的。在外地呢也没法调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个CCR模块工作在捕获模式的输入信号源可以有多个,具体捕获哪个通过CCIx来选择。比如对于CCR2,经常有CCI2A、CCI2B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