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ntifier “ ” is undefined

楼主:
以下是我整理的程序,想实现的功能是三个按键,一个是按一下增加10,一个是按一下减少10,最后个是复位到0。但是错误报告identifier “ key” is undefined,dentifier “ keys” is undefined.
#include
#include"NOKIA_LCD_BSP.H"
#define   KEY_UP      1        //0000 0001b
#define   KEY_DOWN    2        //0000 0010b
#define   KEY_RET     4        //0000 0100b
unsigned char DISP_V[]={"input:"};

void key_scan(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DISP_NumberD[]={"0000 mA"};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0xf8;   // P1.4-P1.7输出
LCD_INIT();        //LCD初始化
LCD_write_byte(0x20,COMMAND);   //LCD基本指令设置
key_scan();
while(1)
{
  LCD_write_string_8_5(DISP_V,0,0);
  LCD_write_string_8_5(DISP_NumberD,3,1);
}
}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kEYS;    //p1.0,P1.1  KEY
void key_scan(void)
{
KEY=(P1IN&0x07);
if(KEY==KEY_UP)               //按下增加键
    {
  if(KEYS==0)
   KEYS+=100;
  else KEYS+=10;
    }
if(KEY==KEY_DOWN)             //按下减小键
    {
  if(KEYS==0)
   KEYS=0;
  else KEYS-=10;
    }
if(KEY==KEY_RET)               //按下复位键
    {
  KEYS=0;
    }
}

网友:
KEY没事先申明定义,其实是你那个K本来要大写的,却不小心写成小写的了,自己改改

网友:
OMG,大意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