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键控制PWM输出

楼主:
当把线连好后,输出来的波形全是杂波

#include
#define keyin (P1IN & 0x08)// PIN     为输入寄存器
void Clock_Init(void)
{
                        BCSCTL1 &=~ XT2OFF;//(XT2高速晶振关)设置为低频状态
                        while(IFG1 & OFIFG)
                          {
                                          IFG1 &=~OFIFG;     // 清 OSC中断标志位
                                          __delay_cycles(3000);
                          }
}

int Keyscan(void)
{
          unsigned int flag =0;
          while(1)
                         {
                                if(keyin != 0x08)//表明键按下
                                          {
                                                           __delay_cycles(3000);
                                                           if(keyin != 0x08)
                                                           {
                                                                 while(keyin !=0x08);//等待按键释放
                                                                  flag++;
                                                                 P1OUT ^= BIT6;
                                                           }
                                          }
                           return flag;
                   }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TACTL = TASSEL0 + TACLR + MC_1;//ACLK , 增计数
// P1IE |= BIT3;//允许中断
//P1IES |= BIT3;//上升沿触发
//P1IFG = 0X00; //中断标志

CCTL0 = OUTMOD_4;//翻转模式
  CCR0 = 512-1;
CCTL1 = OUTMOD_7;//PWM复位/置位
  CCR1 = 32;
  P1SEL = 0X06;  //0000 0110  P1.1对应 CCR0的TA0;
  P1DIR = 0X06; //            P1.2对应 CCR1的TA1
P1REN |= BIT3;//这个必须要加上 !!上拉电阻
P1DIR |= BIT6;
while(1)
{
          if(Keyscan() != 0)
                {
                           if(CCR1 >448)  CCR1=32;
                           else  CCR1+=32;
                }
}
}

网友:
加多大撒谎那个啦电阻啊 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主,有中断却没中断服务函数这是为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