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不能用sqrt()函数吗??

楼主:
只要一用那个函数就报错
./lnk_msp430g2553.cmd", line 56: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run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 fails for section ".bss"
   size 0x302 .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RAM          size: 0x200        unused: 0x40         max hole: 0x40
error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Itest.out" not built

SECTIONS
{
    .bss       : {} > RAM                /* GLOBAL & STATIC VARS              */
    .sysmem    : {} > RAM                /* DYNAMIC MEMORY ALLOCATION AREA    */
    .stack     : {} > RAM (HIGH)         /* SOFTWARE SYSTEM STACK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加一个头文件:
#include试一下。。。。

网友:
刚在LaunchPad for MSP430G2553芯片上验证了一下sqrt(), 可以正常编译运行,没有出现楼主的报错啊
#include
#include
volatile unsigned int i,j;
i = 4;
j = sqrt(i);

楼主参考一下:
https://www.deyisupport.com/question_answer/f/55/t/10640.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