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 截止频率1KHZ~20KHZ可调 要怎么实现,求电路图

楼主:
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直接用个开关电容滤波器。。。 TLC04可以用

网友:
开关电容

网友:
回楼上两位

开关电容滤波器IC,也仅是为了做一个等效电阻,而组成的有源滤波。题中有什么条件既定了需要使用它呢?

网友:
开关电容滤波器

MAX291/292/295/296简介 MAX291/292/295/296(MAXlM公司产品)是一仲使用开关电容滤波器(SCF)技术构成的8次低通滤波器(I JPF)〔其截止频率取决于时钟的频率,并允许最低从0.IHz到最高25KHz(MAX291/2,2)或soKHz(MAX295/296)可控。lNv+ 作为滤波器的传输特性,对MAX291/295来

网友:
max297参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