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测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8-06):
AD测电压的问题
选择的参考电压为Vcc,然后把Vcc用3.3v带入测得的值比实际的值小0.15mv左右,后来我测Vcc的电压发现为3.5710V,我又将程序里面的Vcc用3.6v代替,测得的值稍稍偏大,请问我测电压的时候应该把Vcc取多少的值呢
大家懂的看到了给我说下吧,
电压

网友A:
你的ad转换参考电压是多少 是直接接电源还是接了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默认模式VR+ = VCC and VR- = VSS,就是Vcc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参考电压变化 测量值自然变化啊 建议用个基准源 tl431就行 2.5V稳定的 这样你的ad采样就不会根据电源电压而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内部有一个2.5V的参考电压,可以用那个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 稳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