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开始学习FPGA之(PLC/FPGA 认识)

楼主:
1.       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

当今社会是数字化的社会,是数字集成电路广泛应用的社会。数字集成电路本身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它由早期的电子管、晶体管、小中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C,几万门以上)以及许多具有特定功能的专用集成电路。但是,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设计与制造集成电路的任务已不完全由半导体厂商来独立承担。系统设计师们更愿意自己设计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而且希望ASIC的设计周期尽可能短,最好是在实验室里就能设计出合适的ASIC芯片,并且立即投入实际应用之中,因而出现了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PLD),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

早期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只有可编程只读存贮器(PROM)、紫外线可擦除只读存贮器(EPROM)和电可擦除只读存贮器(EEPROM)三种。由于结构的限制,它们只能完成简单的数字逻辑功能。

其后,出现了一类结构上稍复杂的可编程芯片,即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它能够完成各种数字逻辑功能。典型的PLD由一个“与”门和一个“或”门阵列组成,而任意一个组合逻辑都可以用“与一或”表达式来描述,所以, PLD能以乘积和的形式完成大量的组合逻辑功能。

这一阶段的产品主要有PAL(可编程阵列逻辑)和GAL(通用阵列逻辑)。

PAL由一个可编程的“与”平面和一个固定的“或”平面构成,或门的输.出可以通过触发器有选择地被置为寄存状态。 PAL器件是现场可编程的,它的实现工艺有反熔丝技术、EPROM技术和EEPROM技术。还有一类结构更为灵活的逻辑器件是可编程逻辑阵列(PLA),它也由一个“与”平面和一个“或”平面构成,但是这两个平面的连接关系是可编程的。 PAL器件既有现场可编程的,也有掩膜可编程的。

在PAL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种通用阵列逻辑GAL (Generic Array Logic),如GAL16V8,GAL22V10 等。它采用了EEPROM工艺,实现了电可按除、电可改写,其输出结构是可编程的逻辑宏单元,因而它的设计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至今仍有许多人使用。这些早期的PLD器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可以实现速度特性较好的逻辑功能,但其过于简单的结构也使它们只能实现规模较小的电路。

典型的PLD的部分结构(实现组合逻辑的部分)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20世纪80年代中期。 Altera和Xilinx分别推出了类似于PAL结构的扩展型 CPLD(Complex Programmab1e Logic Dvice)和与标准门阵列类似的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它们都具有体系结构和逻辑单元灵活、集成度高以及适用范围宽等特点。这两种器件兼容了PLD和通用门阵列的优点,可实现较大规模的电路,编程也很灵活。与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产品的原型设计和产品生产(一般在10,000件以下)之中。几乎所有应用门阵列、PLD和中小规模通用数字集成电路的场合均可应用FPGA和CPLD器件。

(注:不同厂家的叫法不尽相同,Xilinx把,基于查找表技术,SRAM工艺,要外挂配置用的EEPROM的PLD叫FPGA;把基于乘积项技术, Flash(类似EEPROM工艺)工艺的PLD叫CPLD;Altera 把自己的PLD产品:MAX系列(乘积项技术,EEPROM工艺),FLEX系列(查找表技术,SRAM工艺)都叫作CPLD,即复杂PLD(ComplexPLD,由于FLEX系列也是SRAM工艺,基于查找表技术,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用法和Xilinx的FPGA一样,所以很多人把Altera的FELX系列产品也叫做FPGA.)

(右图:8寸硅晶片,每一个小方格经过切割,封装后就是一片芯片)

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与 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都是可编程逻辑器件,它们是在PAL,GAL等逻辑器件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同以往的PAL,GAL等相比较,FPGA/CPLD的规模比较大,它可以替代几十甚至几千块通用IC芯片。这样的FPGA/CPLD实际上就是一个子系统部件。这种芯片受到世界范围内电子工程设计人员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许多公司都开发出了多种可编程逻辑器件。比较典型的就是Xilinx公司的FPGA器件系列和Altera公司的CPLD器件系列,它们开发较早,占用了较大的PLD市场。通常来说,在欧洲用Xilinx的人多,在日本和亚太地区用ALTERA的人多,在美国则是平分秋色。全球PLD/FPGA产品60%以上是由Altera和Xilinx提供的。可以讲Altera和Xilinx共同决定了PLD技术的发展方向。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类型器件,如:Lattice,Vantis,Actel,Quicklogic,Lucent等。 (99年Lattice收购了Vantis,成为第三大PLD供应商;同年Xilinx收购了Philips的PLD部门)

尽管FPGA,CPLD和其它类型PLD的结构各有其特点和长处,但概括起来,它们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

u 一个二维的逻辑块阵列,构成了PLD器件的逻辑组成核心。

u 输入/输出块:·连接逻辑块的互连资源。

u 连线资源:由各种长度的连线线段组成,其中也有一些可编程的连接开关,它们用于逻辑块之间、逻辑块与输入/输出块之间的连接。

典型的PLD的框图

兰色:逻辑单元    红色:连线资源     黄色:输入输出块

对用户而言,CPLD与FPGA的内部结构稍有不同,但用法一样,所以多数情况下,不加以区分。

FPGA/CPLD芯片都是特殊的ASIC芯片,它们除了具有ASIC的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u 随着VlSI(Very Large Scale IC,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工艺的不断提高单一芯片内部可以容纳上百万个晶体管, FPGA/CPLD芯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其单片逻辑门数已达到上百万门,它所能实现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同时也可以实现系统集成。

u FPGA/CPLD芯片在出厂之前都做过百分之百的测试,不需要设计人员承担投片风险和费用,设计人员只需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就可以通过相关的软硬件环境来完成芯片的最终功能设计。所以, FPGA/CPLD的资金投入小,节省了许多潜在的花费。

u 用户可以反复地编程、擦除、使用或者在外围电路不动的情况下用不同软件就可实现不同的功能。所以,用FPGA/PLD 试制样片,能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市场。 FPGA/CPLD软件包中有各种输入工具和仿真工具,及版图设计工具和编程器等全线产品,电路设计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完成电路的输入、编译、优化、仿真,直至最后芯片的制作。当电路有少量改动时,更能显示出FPGA/CPLD的优势。电路设计人员使用FPGA/CPLD进行电路设计时,不需要具备专门的IC(集成电路)深层次的知识, FPGA/CPLD软件易学易用,可以使设计人员更能集中精力进行电路设计,快速将产品推向市场。

2.       PLD/FPGA简介

PLD是可编程逻辑器件(Programable Logic Device)的简称,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的简称,两者的功能基本相同,只是实现原理略有不同,所以我们有时可以忽略这两者的区别,统称为可编程逻辑器件或PLD/FPGA。

PLD是电子设计领域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途的一项技术,它的影响丝毫不亚于70年代单片机的发明和使用。

PLD能做什么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讲,PLD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PLD来实现。PLD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堆积木,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通过软件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PLD的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路。使用PLD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PLD的这些优点使得PLD技术在90年代以后得到飞速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推动了EDA软件(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和硬件描述语言HDL)的进步。

如何使用PLD呢?其实PLD的使用很简单,学习PLD比学习单片机要简单的多,有数字电路基础,会使用计算机,就可以进行PLD的开发。不熟悉PLD的朋友,可以先看一看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

开发PLD需要了解两个部分:1.PLD开发软件   2.PLD本身

FPGA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3.       PLD开发软件

MAX+PLUSII: 普遍认为MaxplusII曾经是最优秀的PLD开发平台之一,适合开发早期的中小规模PLD/FPGA,目前已经由QuartusII替代,不再推荐使用。

QuartusII: Altera新一代FPGA/PLD开发软件,适合新器件和大规模FPGA的开发,已经取代MaxplusII。

SOPC Builder: 配合QuartusII,可以完成集成CPU的FPGA芯片的开发工作。(System-on-a-Programmable-Chip,即可编程片上系统)

DSP Builder: QuartusII与Matlab的接口,利用IP核在Matlab中快速完成数字信号处理的仿真和最终FPGA实现。

由于PLD软件已经发展的相当完善,用户甚至可以不用详细了解PLD的内部结构,也可以用自己熟悉的方法:如原理图输入或HDL语言来完成相当优秀的PLD设计。所以对初学者,首先应了解PLD开发软件和开发流程。了解PLD的内部结构,将有助于提高我们设计的效率和可靠性。

如何获得PLD开发软件软件呢? 许多PLD公司都提供免费试用版或演示版(当然商业版大都是收费的),例如:可以免费从www.altera.com上下载Altera公司的 QuartusII (web版),或向其代理商索取这套软件。Xilinx 公司也提供免费软件:ISE WebPack,这套可以从xilinx网站下载。Lattice 提供isplever Base版下载,Actel等公司也都有类似的免费软件提供。以上免费软件都需要在网上注册申请License文件,如果您对License的安装还有不清楚,请仔细阅读相关网页上的说明,也可以下载这篇文档:EDA软件的license管理与安装。通常这些免费软件已经能够满足一般设计的需要,当然,要想软件功能更强大一些,只能购买商业版软件。

如果您打算使用VHDL或VerilogHDL硬件描述语言来开发PLD/FPGA,通常还需要使用一些专业的HDL开发软件,这是因为FPGA厂商提供的软件的HDL综合能力一般都不是很强,需要其他软件来配合使用,详细情况可以通过浏览:开发软件栏目获得等多信息.

对于PLD产品,一般分为:基于乘积项(Product-Term)技术,EEPROM(或Flash)工艺的中小规模PLD,以及基于查找表(Look-Up table)技术,SRAM工艺的大规模PLD/FPGA。EEPROM工艺的PLD密度小,多用于5,000门以下的小规模设计,适合做复杂的组合逻辑,如译码。SRAM工艺的PLD(FPGA),密度高,触发器多,多用于10,000门以上的大规模设计,适合做复杂的时序逻辑,如数字信号处理和各种算法。如希望进一步了解PLD/FPGA结构与原理,请点击此处

目前有多家公司生产CPLD/FPGA,最大的三家是:ALTERAXILINXLattice, 您可以参阅PLD厂商栏目获得更多信息。

4.       PLD/FPGA的分类和使用

在PLD/FPGA开发软件中完成设计以后,软件会产生一个最终的编程文件(如 .pof )。如何将编程文件烧到PLD芯片中去呢?

1.  对于基于乘积项(Product-Term)技术,EEPROM(或Flash)工艺的PLD(如Altera的MAX系列,Lattice的大部分产品,Xilinx的XC9500,Coolrunner系列),厂家提供编程电缆,电缆一端装在计算机的并行打印口上,另一端接在PCB板上的一个十芯插头,PLD芯片有四个管脚(编程脚)与插头相连。(如图)

它向系统板上的器件提供配置或编程数据,这就是所谓的在线可编程(ISP,如下图)。Byteblaster使用户能够独立地配置PLD器件,而不需要编程器或任何其它编程硬件。编程电缆可以向代理商购买,也可以根据厂家提供的编程电缆的原理图自己制作,成本仅需一,二十元。早期的PLD是不支持ISP的,它们需要用编程器烧写。目前的PLD都可以用ISP在线编程,也可用编程器编程。这种PLD可以加密,并且很难解密,所以常常用于单板加密。

2.  对于基于查找表(LUT,Look-Up table)技术,SRAM工艺的FPGA(如Altera的所有FPGA,如ACE将PLD焊在PCB板上    2.接好编程电缆       3.现场烧写PLD芯片X,Cyclone,Stratix系列,Xilinx的所有FPGA,如Spartan,Virtex系列,Lattice的EC/ECP系列等),由于SRAM工艺的特点,掉电后数据会消失,因此调试期间可以用下载电缆配置PLD器件,调试完成后,需要将数据固化在一个专用的EEPROM中(用通用编程器烧写,也有一些可以用电缆直接改写),上电时,由这片配置EEPROM先对FPGA加载数据,十几个毫秒到几百个毫秒后,FPGA即可正常工作。(亦可由CPU配置FPGA)。但SRAM工艺的PLD一般不可以直接加密。

3.还有一种反熔丝(Anti-fuse)技术的FPGA,如Actel,Quicklogic的部分产品就采用这种工艺。但这种的PLD是不能重复擦写,需要使用专用编程器,所以开发过程比较麻烦,费用也比较昂高。但反熔丝技术也有许多优点:布线能力更强,系统速度更快,功耗更低,同时抗辐射能力强,耐高低温,可以加密,所以在一些有特殊要求的领域中运用较多,如军事及航空航天。为了解决反熔丝FPGA不可重复擦写的问题,Actel等公司在90年代中后期开发了基于Flash技术的FPGA,如ProASIC系列,这种FPGA不需要配置,数据直接保存在FPGA芯片中,用户可以改写(但需要10几伏的高电压)。

随着技术的发展,在2004年以后,一些厂家推出了一些新的PLD和FPGA,这些产品模糊了PLD和FPGA的区别。例如Altera最新的MAXII系列PLD,这是一种基于FPGA (LUT)结构,集成配置芯片的PLD,在本质上它就是一种在内部集成了配置芯片的FPGA,但由于配置时间极短,上电就可以工作,所以对用户来说,感觉不到配置过程,可以传统的PLD一样使用,加上容量和传统PLD类似,所以altera把它归作PLD。 还有像Lattice的XP系列FPGA,也是使用了同样的原理,将外部配置芯片集成到内部,在使用方法上和PLD类似,但是因为容量大,性能和传统FPGA相同,也是LUT架构,所以Lattice仍把它归为FPGA。

5.       PLD/FPGA的硬件芯片:

主流PLD产品:

MAXII:新一代PLD器件,0.18um falsh工艺,2004年底推出,采用FPGA结构,配置芯片集成在内部,和普通PLD一样上电即可工作。容量比上一代大大增加,内部集成一片 8Kbits串行EEPROM,增加很多功能。MAXII采用2.5v或者3.3v内核电压,MAXII G系列采用1.8v内核电压。

简评:性价比不错,未来几年主流器件,推荐使用,不过MAXII容量较大,对于只需要几十个逻辑单元的简单逻辑应用,建议使用小容量的EPM3000A系列芯片。

主流FPGA产品:

Altera 的主流FPGA分为两大类,一种侧重低成本应用,容量中等,性能可以满足一般的逻辑设计要求,如Cyclone,CycloneII;还有一种侧重于高性能应用,容量大,性能能满足各类高端应用,如Startix,StratixII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应用要求进行选择。在性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优先选择低成本器件。

* Cyclone(飓风):Altera中等规模FPGA,2003年推出,0.13um工艺,1.5v内核供电,与Stratix结构类似,是一种低成本FPGA系列 ,是目前主流产品,其配置芯片也改用全新的产品。

简评:Altera最成功的器件之一,性价比不错,是一种适合中低端应用的通用FPGA,推荐使用。

* CycloneII:Cyclone的下一代产品,2005年开始推出,90nm工艺,1.2v内核供电,属于低成本FPGA,性能和Cyclone相当,提供了硬件乘法器单元。   简评:刚刚推出的新一代低成本FPGA,目前市场零售还不容易买到,估计从2005年年底开始,将逐步取代Cyclone器件,成为Altera在中低FPGA市场中的主力产品。

* Stratix :altera大规模高端FPGA,2002年中期推出,0.13um工艺,1.5v内核供电。集成硬件乘加器,芯片内部结构比Altera以前的产品有很大变化。   简评:Startix芯片在2002年的推出,改变了Altera在FPGA市场上的被动局面。该芯片适合高端应用。随着2005年新一代StratixII器件的推出,将被StratixII逐渐取代。

* StratixII:Stratix的下一代产品,2004年中期推出,90nm工艺,1.2v内核供电,大容量高性能FPGA。   简评:性能超越Stratix,是未来几年中,Altera在高端FPGA市场中的主力产品。

*StrtratixV为Altera目前的高端产品,采用28-nm工艺,提供了28G的收发器件,适合高端的FPGA产品开发。

6.       NOISII 的概念

FPGA可以自己用硬件语言设计电路,当然也包括像CPU这样的微处理器,但是自己设计CPU太复杂,于是Altera公司提供CPU的定制模块,设计者能够用Altera Quartus II开发软件中的SOPC Builder系统开发工具很容易地创建专用的处理器系统,并能够根据系统的需求添加Nios II处理器核的数量。

7.       处理速度

51单片机:MIPS(兆指令/秒)——几十的数量级;

DSP:几千的数量级;

FPGA:为硬件编程,很难说清楚极限速度,其中的NIOS ii 处理器的速度:几十到几百MIPS;

8.       FPGA/CPLD的优势(与单片机比较)

单片机在高速环境下的应用大大受限。

FPGA则操控层次更低,可设计自由度更大的芯片,对FPGA的编程在编译后转换为FPGA内部的电路连线网表,相当于FPGA内部提供了大量的与非门,或非门,触发器等基本数字电路器件,编程决定了有多少器件被使用以及他们之间的连接关系,只要FPGA规模够大,这些数字器件理论上可以形成一切数字系统,包括单片机甚至CPU,FPGA在抗干扰和速度上有很大优势。

单片机实现原理:单片机——>软件——>C编程——>顺序执行

FPGA实现原理:FPGA——>大部分是硬件——>HDL语言——>并行

9.       SOPC的概念

System-on-a-Programmable-Chip,即可编程片上系统。用可编程逻辑技术把整个系统放到一块硅片上,称作SOPC。可编程片上系统(SOPC)是一种特殊的嵌入式系统:首先它是片上系统(SOC),即由单个芯片完成整个系统的主要逻辑功能;其次,它是可编程系统,具有灵活的设计方式,可裁减、可扩充、可升级,并具备软硬件在系统可编程的功能。

10.          学习FPGA的注意事项

1.基础问题

FPGA的基础就是数字电路和HDL语言,想学好FPGA的人,建议床头都有一本数字电路的书,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这个是基础,多了解也有助于形成硬件设计的思想。在语言方面,建议初学者学习Verilog语言,VHDL语言语法规范严格,调试起来很慢,Verilog语言容易上手,而且,一般大型企业都是用Verilog语言。

2.EDA工具问题

熟悉几个常用的就可以的,开发环境QuartusII ,或ISE 就可以了,这两个基本是相通的,会了哪一个,另外的那个也就很Easy了。功能仿真建议使用Modelsim ,如果你是做芯片的,就可以学学别的仿真工具,做FPGA的,Modelsim就足够了。综合工具一般用Synplify,初学先不用太关心这个,用Quartus综合就OK了。

3.硬件设计思想问题

对于初学者,特别是从软件转过来的,设计的程序既费资源又速度慢,而且很有可能综合不了,这就要求我们熟悉一些固定模块的写法,可综合的模块很多书上都有,语言介绍上都有,不要想当然的用软件的思想去写硬件。

4.学习习惯问题

FPGA学习要多练习,多仿真,signaltapII是很好的工具,可以看到每个信号的真实值,建议初学者一定要自己多动手,光看书是没用的。关于英文文档问题,如果要学会Quartus II的所有功能,只要看它的handbook就可以了,很详细,对于IT行业的人,大部分知识来源都是英文文档,一定要耐心看,会从中收获很多的。

5.算法问题

做FPGA的工程师,最后一般都是专攻算法了,这些基础知识都是顺手捏来的,如果你没有做好搞理论的准备,学FPGA始终只能停留在初级阶段上。 对于初学者,数字信号处理是基础,应该好好理解,往更深的方向,不用什么都学,根据你以后从事的方向,比如说通信、图像处理,雷达、声纳、导航定位等。

11.          Altera公司产品命名

16个LE组成一个LAB,这个有5000个LE.

网友:
没人顶吗?话说对新人很有用吧。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搞不清楚NOISII     SOPC   QuartusII    Altera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关系。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扫盲贴了。:carnation:

网友:
很好的入门贴

网友:
正准备学习,非常还..........3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