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链表写一个函数来实现malloc函数和free函数的功能

楼主:
求解,求代码

网友:
链表的概念知道吧?

链表 的 实现,在C里最直观的形式 就是 结构体。

分 单向 和 双向,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结构体里带本结构体结构的 结构体指针。
如果是单向,就只有一个,永远指向后一个结构体的地址;
如果是双向,就两个,一个指前,一个指后。

至于你说的 用来实现malloc和free函数功能,听不太明白。
你是指要 在生成链表时不断动态开辟和释放空间呢,还是指实现库函数里的malloc()和 free()?

如果是后者,暂时不清楚,没看过 库的 源码。

如果是前者,这事情 说白了,还是如何生成链表和操作链表的步骤,无非就是弄一个缓存来操作。

先把结构体的内容再复习一遍,想想怎么写,如果不行再查查百度。

再不行,下载《C语言入门经典》,这本书第十一章 结构体 的内容中就包含了 链表 的内容,你所想问的答案和源码里面全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指实现库函数里的malloc()和 free(),我看了linux里面用到伙伴法,但是不是很明白,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把程序贴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