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咪头驱动电路

楼主(2012-08-06):
求个咪头驱动电路
太丢人了,连咪头都不会用。我用的咪头是驻极体话筒。想求一个放大电路,运放准备用渣渣LM358……
电路

网友A:
咪头 有正负极,电源和其正极只讲接一个4.7k电阻,咪头负极接地,然后咪头正极与放大电路输入端之间接一个104电容,同时在电容后面挤一个电阻200欧电阻接地。以上即使驱动电路,至于放大电路,你可以查看LM358对应的pdf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装了一个,但是似乎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