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6出不来数据,麻烦大家看看我的程序有没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PU_F ((double)8000000)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clk_clc  P1OUT&=~BIT0;
#define clk_set  P1OUT|=BIT0;
#define cs_clc  P1OUT&=~BIT1;
#define cs_set  P1OUT|=BIT1;
#define fs_clc  P1OUT&=~BIT2;
#define fs_set  P1OUT|=BIT2;
uint current=4000;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
  BCSCTL1&=~XT2OFF;                 //打开XT2振荡器
  BCSCTL2|=SELM1+SELS;              //MCLK为8MHZ,SMCLK为8MHZ
  do{
    IFG1&=~OFIFG;                   //清楚振荡器错误标志
    for(i=0;i<100;i++)
       _NOP();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标志位1,则继续循环等待
  IFG1&=~OFIFG;
}
void tlv5616_da(uint da)
{
   uchar i;
   //da<<=4;
    clk_set;
   cs_clc;

   fs_clc;

   for(i=0;i<16;i++){ _NOP();_NOP();
                      if(da&0x8000)
                         P1OUT|=BIT3;
                      else
                        P1OUT&=~BIT3;
                      clk_clc;
                      _NOP();_NOP();
                       da<<=1;
                      clk_set;
                     _NOP();_NOP();
                    }
//delay_us(10) ;
  clk_set;
  cs_set;
  fs_set;
  _NOP();
// clk_clc;

}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lock_Init();
  P1DIR=0x0f;
// P1IE|=BIT4+BIT5;
// P1IES|=BIT4+BIT5;
  for(;;)
  {
         tlv5616_da(4000);
         delay_ms(50);
  }
}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void )
{
  switch(P1IFG)
  {
    case(0x10):current+=4;break;
    case(0x20): current-=4;break;
  }
}*/

网友:
看到就头痛,楼主是高手哇

网友:
端口使能没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调这种通信的程序的时候,最好是有一台示波器,观察时序。这样比较容易找到问题。反正我是这样做得。边调边看示波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找到了吗?

我也使用中出现一个问题,tlv5616 不管怎么写程序,要重复2次才能更新呢?为什么呢?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这个问题找到了吗? 我也使用中出现一个问题,tlv5616 不管怎么写程序,要重复2次才能更新呢?为 ...

是不是程序烧录器设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