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在RAM运行时仿真退出的问题

楼主:
自己做的F28335核心板(二层板),下载sci_echoback例程后,可以仿真运行,但只用手摸一下DSP(没触到引脚)就会退出仿真状态,有时在软件上复位一下,再运行可以仿真,有时要重新DEBUG,是不是手的静电太高了干扰到了DSP,或者写到FLASH可以排除这种情况?排除是焊接的问题,在仿真时,用别的硬物碰撞DSP,不会退出仿真,但用手轻轻摸下就会停了。

网友:
肯定是干扰太大所致。
用个好一些的电源看看

网友:
干扰是肯定的,但是手的静电还是电源还真要再试试,手不触摸DSP时,是可以正常仿真,说明这个电源是可以用的,就算触摸时,也只是单手,也没有与电源接触。

网友:
如果所有的板卡都是这样问题,可能是电源地的问题,你还可以带上防静电手套试试。
如果部分板卡这种问题,有可能虚焊了。

网友:
我是用手电筒去敲DSP(不是很大力),DSP没断开仿真,用手轻轻一摸,DSP断开仿真了,初步排除虚焊。可以试一下防静电手环。

网友:
问题初解决步,在DSP的表面贴了一片薄铜片,并接地,仿真时,触摸铜片上,不会引出断开了。现在只是学习使用,能用就OK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楼主DSP芯片的底面PCB上的走线? 还是首次听说,这个肯定和硬件设计有关联了。以前在其他的设计中有碰到过,最好是在芯片的中心区域覆一块铜,DSP 现在有Power Pad增强型散热的封装,其散热和EMC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