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华嵌】基于 QT 和 mplayer 的 MP4播放器设计

楼主:
作者:武汉华嵌技术部

一、环境搭建
1、开发环境
主机环境:ubuntu8.04
编译工具:gcc-4.2.4
界面工具:qt4

2、主机端安装 mplayer,将MPlayer-1.0rc2.tar.bz2、libmad-0.15.1b.tar.gz(1 个mp3 音频解码库)拷贝到 linux 系统中,如:/home/linux/mplayer 目录下。
   (1)安装 libmad-0.15.1b.tar.gz
        #tar xvfz libmad-0.15.1b.tar.gz
         #cd libmad-0.15.1b
         #./configure
         #make
         #mkdir /lib/lib
         #mkdir /lib/include
         #cp mad.h /lib/include
         #cp .libs/libmad.a /lib/lib
   (2)安装 mplayer
         #tar xvfj MPlayer-1.0.rc2.tar.bz2
         #cd MPlayer-1.0rc2
         #./configure --with-extraincdir=/lib/include
            --with-extralibdir=/lib/lib
         #make
         #make install

此时可以试着播放一下 mp3、avi 等文件了
         # mplayer -ac mad 1.mp3
        # mplayer -ac mad 2.avi

二、实现原理
      利用mplayer的slave模式来实现播放器的功效。所谓的 slave 模式,就是 mplayer在运行过程中能够接收用户的输入命令行,具体支持哪些命令行,能够通过 mplayer -input cmdlist 这条命令来得到,在 Mplayer 源码的 slave.txt 中也有对这些命令有详细的讲解。Slave 模式下工作的 Mplayer 可以和系统的标准输入、输出进行信息交互。我们可以用 linux C 编程来完成对 slave 模式工 作的 Mplayer 进行控制和信息获取。
如:
mkfifo(“/tmp/fifo”,0777);
可以使用 popen()来打开 Mplayer
FILE* mp;
mp=popen(“mplyer /home/linux/1.mp3 -quiet –slave –input file=/tmp/fifo,”r”); 可以通过管道/tmp/fifo 给 mplayer 发送命令,通过 mp 获取 mplay 的返回数据 如:system(“echo \”mute 0\” > /tmp/fifo”);//写命令
fgets(buf,1000,mp);//读取 mplay 返回数据

而 Qt 给我们提供了更方便的实现方法。
通过定义一个 QProcess 对象调用已编译好的 Mplayer。
QProcess *process = new QProcess();
process->setProcessChannelMode(QProcess::MergedChannels); Process->start(“mplayer –ac mad xxxxx”);
在命令中添加 -slave 和 -quiet 就可以通过命令设置 Mplayer 实现相应的功能。在mplayer 源码中的,slave.txt 中对这些命令有
详细的讲解。
Process->start(“mplayer –slave –quiet –ac mad xxxxx”);

1、暂停功能
    通过如下代码可以设置 Mplayer 暂停。
    process->write(“pause\n”);
    执行这段代码的时候如果是播放状态就会暂停,暂停状态时就会继续播放。

2、获取播放文件的总时间和当前播放进度
     执行下面代码时,Mplayer 将时间输出在标准输出显示。
     process->write("get_time_pos\n");
     process->write("get_time_length\n");
    通过如下代码即可读出我们需要的信息:
    connect(process,SIGNAL(readyReadStandardOutput()),this,SLOT(back_message_slots()));
    process 有可读取的信息时,发出信号,在槽函数 back_message_slots()中读取信息。
   void MPlayer::back_message_slots()
   {
       while(process->canReadLine())
      {
          QString message(process->readLine());
         //message 即为读取的信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取我们要的信息如
         //文件总时间为:ANS_LENGTH=23.00
         //当前时间为:ANS_TIME_POSITION=23.00
       }
    }

3、快进功能
    seek [type]
    Seek to some place in the movie.
    0 is a relative seek of +/- seconds (default).
    1 is a seek to % in the movie.
    2 is a seek to an absolute position of seconds.
    下面代码即可实现快进功能:
      process->write(“seek ** 1\n”);

4、音量调节
     volume [abs]
     Increase/decrease volume or set it to if [abs] is nonzero.
     下面代码即可实现快进功能:
     Process->write(“volume -1\n”);        //音量减小
     Process->write(“volume +1\n”);       //音量增加

5、静音功能
     mute [value]
    Toggle sound output muting or set it to [value] when [value] >= 0 (1 == on, 0 == off).
    下面代码即可实现快进功能:
     process->write("mute 0\n");      //开启静音
     process->write("mute 1\n");      //关闭静音

6、定位视频窗口
      通过上面的代码基本功能实现了,可是播放视频的时候发现又弹出一个窗口。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窗口里。 如下代码即可  时间窗口的定位。
    QString command = "mplayer -slave -quiet -ac mad -zoom movie/" + file_name + "-wid " + QString::number(widget->winId());
     process->start(command);
    红色部分实现窗口的定位。Widget 是一个 QWidget 对象。通过 winId 可以获得一 个数字,-wid 既将视频输出定位到widget 窗体部件中。
    注意:-wid 参数只在 X11、directX 和 OpenGL 中适用。

三、制作界面和代码的实现
     (代码省略)

四、功能体验
    制作好界面和实现代码后,来看下自制播放器的播放效果。

网友:
武汉华嵌微信公众号:whhqq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