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msp430f149自带的ADC_12测电压的时候,检测到的值抖动的厉害,怎么办?

楼主:
内部AD,参与2.5V参考,12位,理论精度0.0006,但是实际测量的的时候测量值的百分位都会抖,求高手……

网友:
430模拟供电与数字供电隔开,增加去耦电容

网友:
你要按TI的标准电路来接电路,否则就不行

网友:
这个和你的Layout以及外部的基准源的选择都有很大关系的,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和PCB部分的Layout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用数字滤波,ADC取出32次值,然后再取平均值送到显示就不会那么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对速度要求很高啊 如果之前的采样率就很高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