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困惑的UART中断

楼主:
我用的单片机是msp43g2553,在调试串口的时候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下面是我写的测试串口的小程序:
#include
intcount=0;
int redata[10];
int flag=0;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redata[count++]=UCA0RXBUF;
   flag=1;
}
void main()
{
P1SEL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P1SEL2 = BIT1 + BIT2 ;                     // P1.1 = RXD, P1.2=TXD
UCA0CTL1 |= UCSSEL_1;                    // CLK = ACLK      ACLK默认外部32K晶振
UCA0BR0 = 0x03;                       // 32kHz/9600 = 3.41       32k/19200=1.66667
UCA0BR1 = 0;                          //
UCA0MCTL = UCBRS1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3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machine**
  IE2|= UCA0RXIE;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EINT();
while(1)
  {
   if(count==9)
    {
     for(count=0;count<10;count++)
     {
       while (!(IFG2&UCA0TXIFG));
         UCA0TXBUF=redata[count];
     }
    }
  }
}
第一次进入中断是时候,发现我发送的字母A收到了。

当跳出接收中断,数组的值一两个变量flagcount都没变。
可是当再次发送一个字符,第二次进入中断的时候,数组和两个变量都变成0了,非常困惑。

请指教!

第一次进入中断

第一次进入中断

第二次进入中断,变量都清零了

第二次进入中断,变量都清零了

网友:
产生中断,发送数据完,你没对count置零,再者你光发个A,count达不到9的时候,为什么能收到数据
我是新手,共同探讨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脑是不会收到数据。
重点是第二次进入中断的时候全部我定义的变量都变成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你这是分步调试的吧
那你实际用串口助手测的时候是怎么现象呢
发送完数据count肯定是要置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分步调试的。
对, count是要置为0,这点我忘记了。

网友:
如果第二次進入中斷,數值就不見
和flag在程式裡面會被清為0的情形來看
有可能是cpu被reset了
在main的前面第一行設個斷點
看有沒有被res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言惊醒梦中人,这位大侠,太感激你了!
我忘记把看门狗停掉!这天煞的狗!